[综合] 窗帘顶装轨道修起来是不是特别麻烦?

楼主(2025-10-31):
各位修过顶装轨道么

要站在很高的凳子上,要仰着头,如果安装孔坏了,在天花板是不是非常难

网友:
再打一个孔

网友A:
小事,又不是酒店六七米的中空层,我家里的都是自己装的,桌子上加个板凳,都不用梯子,支持小爱和天猫控制,四五年了吧没有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事,又不是酒店六七米的中空层,我家里的都是自己装的,桌子上加个板凳,都不用梯子,支持小爱和天猫控制 ...

你的是顶装窗帘么?

网友:
换个位子,再打一个固定孔呗。

网友:
梯子yao够高

网友:
装的时候就非常累,修的话估计更累。

楼主:
哪里搞到这种梯子呢

网友B:
有用射钉枪安装的, 不满意, 用电钻打孔, 使用好一点的塑料膨胀,这个方式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射钉枪安装的, 不满意, 用电钻打孔, 使用好一点的塑料膨胀,这个方式常用, ...

射钉枪安装很难维修,很多是用螺丝钉不定吧

网友C:
经常安装的人感觉都不复杂

网友:
不可以拆下来修吗?修好再装回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安装的人感觉都不复杂

侧装维修方便,顶装维修难度大

网友:
手电钻对应位置打孔,扭上膨胀螺丝就好了

网友D:
就不喜欢给屋顶打孔,仰着头不好干活不说,掉下来的灰渣渣都没得东西接,弄哪哪都是灰
尤其使用冲击钻打孔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不喜欢给屋顶打孔,仰着头不好干活不说,掉下来的灰渣渣都没得东西接,弄哪哪都是灰
尤其使用冲击钻打孔 ...

没有发力点,靠把电钻举过头顶,手容易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发力点,靠把电钻举过头顶,手容易累

我原来就只有一冲击钻,打孔费死劲了,后来买了个电锤,打孔省力多了
但也不喜欢屋顶打孔,掉渣渣,会迷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原来就只有一冲击钻,打孔费死劲了,后来买了个电锤,打孔省力多了
但也不喜欢屋顶打孔,掉渣渣,会迷 ...

楼板是浇筑的很硬,电锤也要锤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