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山寨罗技M275鼠标和更换静音微动

楼主:
之前买的网吧退役的鼠标在换微动和编码器的时候温度调太高了,伤了焊盘,补救不了,成功二次退役。
又买了一个山寨M275鼠标(主要是之前经常用,习惯手感了)

不过这款鼠标有一个缺点(应该也不算):微动不是静音的
(之前我用的还出现编码器不灵敏,下滑的变上滑的那种,也换了编码器)故改静音微动

材料到手,开搞

这山寨鼠标部分是用回收塑料做的,手感雪崩般下滑还有那个指示灯也被砍了
还好这鼠标编码器还算可以,暂时取消换编码器的计划

就一个螺丝(不错,跟真的一样)藏在标签后面

标签就扔了不要了

卸下螺丝后就是卡扣,很好拆开

来个特写(电路板很毛糙,包假)
换微动中(神奇的固定方法,就是可能有点歪)

结果展示(这鼠标的滚轮好像也有改变,上面有一点润滑脂,可以想象过几年会有多脏)

一切正常,nice,这鼠标只是用一时,等找到好的鼠标就换掉

感觉这个焊锡丝不太像无铅的,不过很好焊(轻松融化),改无线鼠标和键盘都用的这个

网友:
你这缩水了不少,我的前不久刚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6995-1-1.html
后来20块钱淘了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8008-1-1.html

网友:
板子上没看到罗技logo

网友:
看了下官方店,京东89,天猫100。都还有灯。
39半价不到怎么敢肯定是正品?

网友:
看着不像是真罗技,主板上没有logo,还有个zy的标志。

网友A:
看这个PCB的样子,你这鼠标不会是个假货吧。。。

网友B:
  焊盘挂了就搬板呗,我就是这么干的:

再次打板归来,无线鼠标复活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4272-1-1.html

二次打板暨手指鼠标搬板至富勒M65完全成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2408-1-1.html

网友:
华诺的微动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盘挂了就搬板呗,我就是这么干的:

再次打板归来,无线鼠标复活了...

大佬厉害
我看那网吧退役的鼠标质量也不咋地,就打消了搬板的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PCB的样子,你这鼠标不会是个假货吧。。。

大概率是,不深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PCB的样子,你这鼠标不会是个假货吧。。。

对自己要有信心,就是假货无疑。

网友:
这个居然是罗技鼠标,不过39也不算贵

网友:
楼主是改了标题吗?
我记得看到的时候没看到山寨。

网友:
不像山寨,缩水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改了标题吗?
我记得看到的时候没看到山寨。

不是山寨,而是现在的罗技低端本身就缩水成这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改了标题吗?
我记得看到的时候没看到山寨。

记得之前有个拆罗技鼠标的帖子,里面的电路板同样出现了ZY字母,没有任何罗技的标志,当时也怀疑是山寨,但是后来查询那个什么码的备案信息,发现跟备案图片里的电路板一致,说明是正品,应该是低端纯粹找别人代工,连标记都是别人的了

网友:
这里有真正的山寨罗技鼠标拆机图,楼主这个做工明显要好很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225

网友:
为了蘸醋包了饺子?

网友:
明目张胆的买山寨?

网友:
这款造型的鼠标我陆陆续续入了4个。内部和楼主的完全不同我这个用了五年之久,塑料件也是很差,每次从桌子上掉地上就能摔碎一些,时间久了散架了。后来我上咸鱼以十块八块的价格买了几个,拆壳,当料板。也是用惯了这个手感,换其他的不习惯。楼主这个虽看着山寨,但还真可能是现在的代工厂缩水版,不像一般的山寨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