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 长虹CF-35功放机故障求哪位维修大神帮忙指点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调解话筒的旋钮灯不亮,音响不响。之前断断续续闪烁音响也断断续续响,现在旋钮灯也不亮了,音响也不响了;拆开发现变压器和主板中间的风扇也不转了求哪位维修大神帮忙指点。

网友:
这个功放一般般,不要也罢。
先检查变压器几路输出是否正常,然后检查降压输出+-12V是否正常,看还有没有7808,7805这些,检查其输入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然后更换电位器。

网友:
什么方案的功放介绍下吧,

网友:
主板没通电,主板有电风扇就会转

网友:
如果都正常的话,把两个大电容换了

网友:
整流电路有问题,应该是整机不通电。先查保险丝,再插二极管,整流桥,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