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建议开启discuz论坛的保存草稿功能

楼主:
现在在发帖的过程中,没有保存草稿功能,容易丢失数据,特别是在手机端编辑的时候。切换到后台后,网页就休眠了,重新恢复后,就会刷新,刷新后编辑内容会全丢。

网友A:
经过测试,本论坛默认设置的自动保存时间为打开编辑界面后每30秒,在高级编辑模式下可以手动开关自动保存功能,也可以选择手动存稿,你说的这个属于浏览器本身设计的问题,建议编辑帖子的时候多点几次存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测试,本论坛默认设置的自动保存时间为打开编辑界面后每30秒,在高级编辑模式下可以手动开关自动保存功 ...

手机端没有自动保存功能 也没有手动保存按钮

网友:
那个玩意儿多少屎山bug代码,不太可能去适配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端没有自动保存功能 也没有手动保存按钮

点“高级”,或者使用PC端UserAgent访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