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也给万用表改锂电池内置

楼主:
原来的万用表用的那种9v干电池,但是不知道是这个万用表耗电太大还是电池不耐用,三两个月就得换一次,一块电池就算几块钱,频繁换起来也很麻烦,于是就打算自己改个可充电内置锂电池,我的万用表是华仪ms8264,得益于论坛大神的经验,得知如果用一块电芯+升压板的方案,升压板会有自身耗电,且有可能产生某种“干扰”,所以就用两块锂电池串联,并且把两串平衡充电板也内置,为了防止充电板可能存在的耗电,就加了个六脚二档开关,两块电芯的中间点直接接在充电板的充电中间点,电芯总+和-接在开关中间两脚,而充电板的总+和-,以及万用表主板的+和-,分别接在开关的两端,这样充电板和万用表主板是无法同时与电芯连接的,开关拨到充电板一侧就可以插type-c充电,拨到另一侧就是给万用表主板供电,这样电芯就基本无损耗。原9v电池位切掉,粘上一块塑料板防尘。这个二串充电板还有个特点就是如果不接电池插充电器,里面的蓝灯会闪烁,所以就把蓝灯接个1kΩ电阻飞线到外壳上,用另一个红灯作指示灯,避免忘了把开关拨到充电板一侧耽误充电。

网友:
直接割了啊

网友:
画个图来个完美的总结

网友A:
直接用两个14500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两个14500就可以

14500电池能放进去吗?

网友:
里面这么大的空间

网友:
3.7*2=7.4,没到9v啊

网友:
我是两个串联放原来电池仓,充电板外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