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同步整流DC-DC与非同步整流DC-DC区别

楼主:
经常看到很多人说同步整流DCDC无论是降压还是升压都比非同步的要好,不是很明白所谓的同步和非同步是个什么意思?

个人理解是不是,同步代表的就是假设单个PWM波形过来的时候就降压,即输出若有就输出,输出若没有就不输出,而非同步就是无论输出有没有接负载,PWM都是在工作,即只要vin有电压就工作,除非Vin没电压才停止,不知道我用个人理解的简单描述对不对,特发上来问问

网友A:
你这样理解就简单一些了,

非同步整流是二极管整流的,二极管有延迟,有压降,效率会低;加入电源检测到电压需要小幅度补偿能量,开关管开0.1毫秒就够了,但是由于压降的存在可能要开0.2毫秒。

而同步整流一般是用MOS管作为整流器件,开关管输出瞬间,MOS就同步全部打开,理论上忽略压降,开关管关闭了,MOS管也同步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理解就简单一些了,

非同步整流是二极管整流的,二极管有延迟,有压降,效率会低;加入电源检测到电 ...

熊猫大侠总是深入浅出,解释的非常的清楚,易懂!

网友:
同步整流这个名字其实是有点绕。第一次看名字看不懂的,但一看原理图就好理解了。

就是buck boost之类拓扑里面的二极管,用一个受控的mos替代。优点就是电流大了能提高效率,缺点就是控制复杂了一点,元件多了一点成本高了。因为二极管消耗的功率是 P = UI, U是二极管管压降,比如现在的快充电流越来越大,假设二极管的平均电流5A,压降0.6V,光是这个整流管消耗了3W功耗了,放在充电头里也是不小的负担。同步整流是电流改变方向,要通过时,同时开启mos管,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时,是类似一个电阻的,现在能做到十几毫欧,以10mR为例,这样相同5A电流, I^2*r = 0.25W,大大降低了功耗。像那些上千w 12V的服务器开关电源,基本都用同步整流了

什么氮化镓 SiC都是想办法减少减低发热损耗,提高效率或者功率密度的。

网友:
整流器件是个开关,必须在正确的时间动作。二极管自带控制,同步要外部控制。

网友:
二极管整流,每只二极管压降,视电流大小,从0.7V上至1V多,在低电压的场合其损耗比例较大。如果低电压整流电路中,采用MOS做成同步整流,则由于MOS管导通电阻极小,其压降一般低于0.1V,所以整流效率会极高。

网友B:
同步整流意思就是mos管替代原来的续流二极管,而同步的意思就是续流mos管的导通时间要和开关管同步,开关管关闭后续流mos管就要立马打开,续流结束又关闭,而开关管又打开,如此循环。很明显,由于续流二极管的导通占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因此二极管导通压降会发热,导致整体效率低下,优点是结构简单。而同步整流mos管内阻极低,导通几乎不发热,效率就极高,当然控制上就复杂一些,成本高一点点。当然,并不是看到同步整流就无脑用它,像那个mini360的dc/dc同步降压模块,效率就出奇的低,很烫,因为它的mos选的内阻特别大,比二极管发热还高。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没看太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步整流意思就是mos管替代原来的续流二极管,而同步的意思就是续流mos管的导通时间要和开关管同步,开关管 ...

我就买了mini360的,发热大到加了散热片都不能保持3A输出,现在换成2596S模块,用了88VIP红包就几分钱一个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进来学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买了mini360的,发热大到加了散热片都不能保持3A输出,现在换成2596S模块,用了88VIP红包就几分钱一 ...

是的,mini360烂的一批,我一开始也觉得同步整流效率应该高结果带1A都烫手,网上查了下,才发现有up研究过其垃圾设计,估计就是清理库存电源芯片,现在想要几块钱小功率宽电压的同步dcdc模块,mini560pro还行,电压范围6-32v,效率比mini560低一点点,94%左右,还可以接受,没有散热能长期跑3A,老大哥mini560就很牛逼了,最高能到98%效率,可惜低内阻mos的代价就是低耐压,6-20v,极限22v,接24v包烧

网友:
同步非同步,是以有源开关器件的视角来看的,mos,三极管,这些主动开关器件。。。所以续流二极管这种被动器件是不当人看的。。。。。

同步,就意味着两个开关管,交替工作交替干。相位,延迟,频率,周期,节拍同步。

非同步,就是只有个开关管随便干,剩下的交给二极管,都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