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款旧斗胆灯拆解)

楼主:
翻出来一个斗胆灯,整灯重270G左右,3000K色温,总感觉裸露接线太不安全,拆开看看

9*1灯珠

背部接线部位都是铁的

拆开内部电源板也是包裹的很随意,出点差错灯体就会带电

隔离变压器还不错

古老的IC查不到资料,还带个MOS管

不建议家用,风险有点大,最后也是拆了卖铝

网友:
它的含铝量极高。

楼主:
有拆铝的动力了

网友:
没看到灯珠

这铝壳有半斤吧

网友:
这是不是危险的灯,有触电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灯珠

这铝壳有半斤吧

没,差点,整灯半斤出头

网友:
安全无小事,驱动板贴个青稞纸就好了

网友:
220V就这样祼接,确实危险。

网友:
里面的驱动没搞个盒子,有点危险

网友:
估计是为什么玩意上色用的。

网友:
肯定不安全容易打火放炮

网友:
把电源取出来外置就安全了。

网友:
驱动电源没塑料外壳,不安全。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用的隔离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