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问如何解除充电桩的网络控制?

楼主:
各位大佬,本人最近购买了一个车位,自带一个汽车充电桩,扫二维码才能充电,供应商说可以绑定手机号免费使用,但需要插一张流量卡提供网络服务,我觉得这是多此一举,本来就是免费使用的,还要搭上一张流量卡,每月10元累计费用也很可观,不知道有没有方法改成即插即充?

网友:
不太明白,免费的是设备使用费还是电费

网友:
里面有继电器接220V通断,整个315/433遥控开关进去,控制继电器导通

网友:
上面的大芯片 能拍清晰一点吗

网友:
解除不良的  有充电协议验证吧

网友:
进出线之间一个空开漏报搞定

网友A:
20-30买一个7KW的直充模块,直接绕过控制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30买一个7KW的直充模块,直接绕过控制模块。

最优解了

网友:
充电桩还能免费使用?

二○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网友:
两个继电器的线一并不就直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