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烧水一阵一阵的

楼主:
好像是得奖来的,好些年了,用过几次,特别新,今天停气,蒸东西发现一阵一阵的,网上搜一下,通病坏的就那一两处,拆开看下,控制板有螺孔,不知道为啥不装螺丝,501电阻测下4K,手头没有,用个270电阻替下,工作后发现降功率了,最大1870W多,应该是2100w,等买来再换吧

网友A:
“501电阻测下4K,手头没有,用个270电阻替下”
这个俺没看懂哎

网友:
1870W很正常。

     调节电磁炉功率的核心逻辑(非操作指导)
若由维修人员操作,会通过以下步骤进行,普通用户切勿模仿:
工具准备:使用万用表、功率计等专业设备,实时监测电流、电压和输出功率。
定位目标电阻:找到主板上标注 “VR” 的可调电阻(通常与电流采样电路相连),而非随机调节。
微调与监测:缓慢转动电阻,同时观察功率计数值,避免一次性调幅过大,确保功率稳定在额定范围内。

网友:
电磁炉发财5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1电阻测下4K,手头没有,用个270电阻替下”
这个俺没看懂哎

500欧阻值变大。。。鸟

网友:
这种电磁炉能达到1800W也可以了,2100W是它的极限值了

网友:
好像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70W很正常。

     调节电磁炉功率的核心逻辑(非操作指导)

烧水一阵一阵时,用功率计测最大2200左右,新换501用调吗?

网友:
电位器容易老化还是用合适的固定电阻比较好

网友C:
今天拆一台通电没反应的电磁炉,老式的两块电路板的....先查电源部分,发现保险管旁边的安规电容2U的,没什么容量了...其它的原件测量正常...看来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拆一台通电没反应的电磁炉,老式的两块电路板的....先查电源部分,发现保险管旁边的安规电容2U的,没什 ...

通电都木有反应了,,元凶就不是这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