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款电动扳手能用牧田原厂电池吗?

楼主:
手里有块牧田原厂电池,3Ah的,前几天又淘了一个牧田款的锂电扳手机头插上牧田款电池挺好用,就是电池不耐用,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试过原厂牧田电池和国产牧田款电动工具的搭配使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相同品牌可以配套使用,电池放电时间短,是容量小的原因,换个牧田(系列)大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品牌可以配套使用,电池放电时间短,是容量小的原因,换个牧田(系列)大的就好了 ...

我这块电池是牧田原厂的

网友B:
用应该没啥问题,不过不要用牧田款充电器充电 要不电池会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应该没啥问题,不过不要用牧田款充电器充电 要不电池会锁。

我有牧田原厂充电器

网友:
不能用。原装牧田电池保护板没有功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