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谁能把不见不散的好音响改成加上蓝牙输入功能,可以用废的蓝牙耳机板

楼主:
谁能把不见不散的好音响改成加上蓝牙输入功能,可以用废的蓝牙耳机板

废的蓝牙耳机板,非小巧,也有关机键,也有耳机输出的,可以接到音频放大器前面。

开机关机键也是靠一个手常压的信号。

我觉得这个也容易,但也难。

1,人家本质上有软件开机,关机的功能。而且能自动检测输入的插头。

2,关机了,蓝牙电路也要关机,不能总工作着,费电

3,蓝牙输出音频部分接到哪里?还不能影响其他功能

4,体积要小,工作也不能干扰其他部分,

5,电路用个小电池的,能不能加大成用可更换的18650?

网友:
弄个蓝牙模块真怼到喇叭上面,自己再配充电模块 和电池模块。
相当于一个喇叭两个系统。
不过这么折腾不如买一个蓝牙喇叭算了,因为喇叭最不值钱。

网友:
蓝牙模块直接接音频输入就可以

网友:
这喇叭100多块钱呢,当时买了个用来听戏。

楼主:
谁能把不见不散的好音响改成加上蓝牙输入功能,可以用废的蓝牙耳机板。

废的蓝牙耳机板,很小巧,也有开关机键,也有耳机输出的,可以接到音频放大器前面。

开机关机键也是靠一个手常压的信号。

我觉得这个也容易,但也难。

网友:
买一个蓝牙模块,装到机子里面,模块输出与AUX并联,选择AUX就是蓝牙模式。

楼主:
能不能用这个板子啊?

以前9.9买的蓝牙耳机,感觉里面东西不少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324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