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收集关于U盘的谣言

楼主:
逛了一段时间论坛,发现很多人解答有不少流传多年的错误观点。
谣言1. NTFS这类文件系统容易损坏U盘。
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U盘和固态硬盘都是NAND闪存,都是一样的颗粒,不存在说U盘用日志文件系统(NTFS、APFS、EXT4、Btrfs…)就容易坏,之所以会坏,那是颗粒本身有问题,特别是杂牌的U盘,颗粒来源都不清楚的,哪怕是格式化成无日志文件系统也照样会坏。

谣言2. U盘只适合临时转移文件,不适合长期存储。
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只要是正规的、有头有脸的正经国际大牌的U盘(eg.铠侠、闪迪、三星、索尼),一般没那么容易坏,拿铠侠的U盘来说,铠侠U盘不论是3.0的U301、U365、还是2.0的U202,用的颗粒和铠侠自家固态硬盘RC20用一样的颗粒,编号(TC58LKT0T46TA09)都是一样的,拿铠侠来说,铠侠的固态硬盘和U盘,内部颗粒都是用一样的,谈何说U盘不适合长期存储。

铠侠U301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9246

铠侠U365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9815

铠侠U202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588

谣言3. TLC颗粒1年不通电数据丢失,QLC只能存3-6个月。
拿出多年没用的U盘看看,数据大概率还在。除非买的是杂牌劣质U盘,不知道哪来的颗粒有一定几率漏电。

谣言4. U盘体质不如固态硬盘。
有人会反驳说以前都是SLC和MLC,质量比现在好,说这句话有个逻辑问题,一边承认U盘体质好,一边有否认U盘不如固态硬盘,问题是以前就有“U盘体质不如固态硬盘”的谣言,这么多年过去,可以看到,U盘本质上是没问题的,并不是U盘就一定不如固态硬盘,同期的TLCU盘和TLC固态硬盘体质上没什么太大差距。只不过U盘受限于主控,速度比较慢,但颗粒体质、寿命和固态硬盘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A:
至少2我觉得是对的,很多用U盘存唯一数据就上过当的...

二○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2我觉得是对的,很多用U盘存唯一数据就上过当的...

实际上不论是固态硬盘还是U盘冷数据存储,都是没问题的,只不过这个电子产品生产时候,本身就不能保证100%良率,总有倒霉蛋买到不合格的,以为NAND闪存不如机械硬盘,其实质保就是为不能做到100%良品率而出现的。

网友:
长见识了 还真的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
TF会,u的话TLC还是有概率会坏的

网友:
看起来合理  其实都不靠谱  第一点  几个格式问题  电脑也会针对不同格式有不同处理      u盘本身就是经常插拔    大多数人都是直接拔  这时候就可能存在不同格式或多或少容易掉数据  掉固件   所谓坏并不是直接坏颗粒  第二  固态和u盘  各自软件硬件都不一样  就算颗粒一样  u盘主控本身能力也是弱于固态的  再加软件算法纠错也是有差距的  而且固态硬盘也没几个经常从电脑里面拆出来吧   只要电脑运行就通电  电脑通电概率肯定比u盘高   u盘本身放那什么时候记起来拿去用都不知道  第三点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  大概率是什么理由  你存东西是去赌大概率吗    你有试过放一年那种回去  把文件读出来都掉速到接近0这个速度吗  那就是u盘已经快纠错不了数据状态  如果是固态同样放一年 是不是靠主控能力  软件能力读出数据概率更大  固态我就试过进不了系统靠通电自己纠错能进系统了  u盘有这能力吗   我印象中目前还没有哪个u盘有这能力     第四点   颗粒也是阶梯使用的  这基本都是常识了    不要说啥颗粒编号一样  这就是离谱      如果是这样那些人还弄啥测试架呢  去弄服务器淘汰的颗粒也是正规编号  但你知道它什么状态吗   重新拿去贴u盘 固态  你能分辨出来吗?

网友:
我2013-2017年买的一堆U盘,包括铠侠(当时还叫做东芝)、金士顿、三星、雷克沙等U盘,不乏有高端型号,爱国者、朗科、宇瞻、BANQ这种就不说了,即使是正规厂家的U盘,放到2022-23年重新打开,有些U盘插到电脑都是不识别状态,能识别的数据完整性校验也无法通过,无法正常读取和全盘正常格式化。

固态硬盘或许长时间放置也存在同样问题,不过只要装到电脑中,一般还是会经常通电进行数据刷新,U盘每隔几个月装到电脑一次或许也能保存住数据,不过忘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大部分情况下,U盘使用的闪存体质和主控纠错能力都不如固态,就我个人观点,确实不适合长期用来备份冷数据,至少作为备份,可靠性远远不如机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