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想买个点焊机来给大有电池自己换电芯,有推荐的吗

楼主:
大佬们点焊机买哪种,想买个来大有电池自己换电芯,外面换手工费很贵,不知道买哪种,有大佬帮忙推荐下吗。

网友:
就用一次地话没必要自己组啊...

二○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网友:
感觉2楼说的有道理。另外,不知道工作电流有多大,焊锡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条件,我12V的就是用焊锡,一样用。

网友:
大有电池里的连接片起码是0.2的纯镍片吧,二、三百元的变压器式的点焊机肯定是焊不了的,看看更贵的有没有能焊的。另一个就是买电容式的点焊机,看看有没有保证可焊0.2纯镍片的,估计价格二、三百元也未必拿得下来。还有,卖的点焊机如果标称最大可焊0.2纯镍片也是不可靠的,很可能遇到条件差一点的时候就焊不了了,最大能焊0.25纯镍片的使用才牢靠些。还有,如果点焊机太贵就划不来了,你一共才能焊几块电池啊,把点焊机成本均摊在每块电池上,加上新电芯的钱,可能比直接买新电池都贵了。

网友:
就一次 建议买别人加工好得 电池组

网友:
我是直接买了成品,超级电容的,好像是280左右,非常好用,超级电容放久也不怕坏。

网友:
在B站看到有人用,好像不大,应该不贵吧

网友:
去看看小强电子点焊机,2电容,价格300出头,在B站上有评测的视频,我加购物车好久了,一直没舍得下手

网友:
俺的18650 都是烙铁焊的

网友A:
还有吧,你既然都想着自己换电芯了,大有电池换电芯不简单的,你有这个能力,干嘛不自己攒个点焊机呢,很省事的。看我这个,那个简单点的买的成品,自己搞了个盒子加了些铝排接线柱啥的,80元一套,那个复杂点的好用一点,控制板65,继电器20,加了盒子和铝排接线柱,成本100以内,法拉电容360法拉的,3并4串,12个,现在6元一个可买到,加上点辅料,90元以下。怎么折腾200元以下搞定了。焊接0.2纯镍片很轻松,还有很大富裕量。这样搞,省钱是一方面,关键是保证能达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吧,你既然都想着自己换电芯了,大有电池换电芯不简单的,你有这个能力,干嘛不自己攒个点焊机呢,很省 ...

谢谢大佬,在请咨询下,锂电池马云家哪家口碑稍微好点,电池那玩意水太深了。

楼主:
大佬们,这种点焊机可以焊大有的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在请咨询下,锂电池马云家哪家口碑稍微好点,电池那玩意水太深了。 ...

觉得淘宝的北极星之光科技那家比较靠谱,他家的电池种类非常多,国产和进口都有,价格也合理。而且各种电池都给了容量和内阻指标,买回来与标称不符也可以退货。我在他家买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们,这种点焊机可以焊大有的电池吗。

这个阿威兹点焊机淘宝也有,比京东便宜点,500出点头。看指标最大可点0.25纯镍片,如果没有水分的话,应该可以点焊大有电池了。不过看结构图,它的外壳宽度90多毫米,并排放了两个电容,应该放不下2个3000法拉电容,因为3000法拉电容直径60毫米,在电容方面比较节省了,如果真如商家说的是全新电容,达到其指标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在请咨询下,锂电池马云家哪家口碑稍微好点,电池那玩意水太深了。 ...

我也想问,搞和薄电来用

网友:
我仿坛里开心果1大佬,自己diy的双电容点焊机,就组了2组电池,其中有一组还因为电芯不一致,不好用。
感觉不如买成品电池,要是自己diy电池,电芯不好保证,还要买内阻仪,测容量,成本比买成品高很多,效果也没法保证。
话说我买东成的6.0电池,搞活动也才一百多点,我自己是弄不来。

网友B:
买个功率大点的电容式点焊机。买个功率大点的电容点焊机。还得有个电池内阻测试仪,

网友:
我也想自己搞一个,一直没有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功率大点的电容式点焊机。买个功率大点的电容点焊机。还得有个电池内阻测试仪, ...

其实这玩意也可以寄给别人组,但是自己喜欢折腾,但是点焊机加内组仪估计就得上千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