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4小时机械定时器-TC-A01

楼主:
定时器里面有异响。只能拆开维修。

24小时机械定时器-TC-A01

撬了一个角。

容易返工的是 上面红色拨动的常通开关 容易掉 ,只要侧着安装 小心一点 就好
OK了
这个 线全拨到里面 ,然后 什么时候要有电 就拨哪里。一个15分钟

网友A:
这让我想起了电风扇的那种机械定时旋钮开关

网友B:
看样子设定部分是机械的,走时部分还是电子的,应该比较精准的。

网友:
这个内部结构有些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设定部分是机械的,走时部分还是电子的,应该比较精准的。

走时靠永磁同步电机,现在50hz周波正常它就准确,早年电钟明天都要拨针,不然下班就晚了。
通电时刻靠机械拨钮完成,算是机械的。

网友:
有意思,半电子半机械,类似一个石英钟

网友:
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

网友:
还是比较方便的,俺电动车充电就是用的这类定时器

网友:
史密斯热水器有一款用的就是这样的定时器,不过比这个更高级!目的是避开用电高峰,在后半夜加热(具体时间可以自己调整)。

网友:
挺好的,机械电子都有了

网友:
很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让我想起了电风扇的那种机械定时旋钮开关

电风扇的机械定时器,今年拆了好几个,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在ON(开)位置,与发条同轴的齿轮(最大最厚的一个齿轮),一直是运转的,基本上损坏的就是因为它。风扇不用时,只要把定时器旋钮打到关(off)就行了。

网友:
想起80年代的电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