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手机屏上,奇怪的显示4G 5G

楼主:
并没有移动所在的位置,手机信号强度 3-4个格,满格5个。观察了好些天,显示的信号强度没什么变化,旁边显示的 4G 5G 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变。有谁知道 什么情况??

网友:
发张图?
大概理解
我在家也是同一位置,有时也会4G  5G,基本都是5G

假设手机OK,移动:G、E、4G、4G+、5G、5G+等等都是移动基站给的(自动分配,信号强度、用户数、用户级别

楼主可自行锁定频段,
我是锁定G或E ,只有上网时锁定4G

耗电4G厉害,5G那就更厉害了( 相对G、E、W)

安卓手机都可频段锁定或自动,
但国内运行商强制要求国行手机必须去掉频段锁定

最近放开的eSIM
是政府要求国行手机必须由国内认真系统而不能由GSM国际统一系统认真
也就是国行手机只能肉身在国外才能用当地运行商,更奇葩的是在国内使用时只能写入二个号码。
更换手机还不如物理卡
更有利监管。

网友:
手机上显示5G

网友:
两种信号都有!

网友:
是不是附近有大功率的 WIFI 干扰造成的?

网友:
换个手机就好了。。。。

网友:
有众多因素会影响无线信号

网友A:
有的地方5g信号不好,自动切换到4g了吧。

网友:
这得问大嘴,大嘴门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地方5g信号不好,自动切换到4g了吧。

问题是我没有移动位置,哪怕是几厘米都算我移动了。

网友:
我这里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没有移动位置,哪怕是几厘米都算我移动了。

虽然你自己没移动,但你周围环境有人类移动、车辆移动,还有天气变化等等各种复杂因素都会影响到无线电传播的反射、散射、绕射,导致手机接收到的信号强度起伏不定(从屏幕上的信号条看不出来的),手机会根据信号变化调整其所接入的基站及网络信号。

网友:
这个问题不必深究,可能性太多了。信号强度,优先级,基站配置等,想要不变就锁定。有时候还会出现基站踢你明明信号好的连不上却要连差的,我长期摆放的两个5GCPE都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有时重启都没用。锁定频点和小区它就能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