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东西送的风扇

楼主:
掉东西进去,,坏掉了。有电容的,,跟那种罩极电机有点不一样。也没拆电机量过断开否,就是不转。想换无刷电机,6mm的轴。

楼主:
家里无刷电机也屯了很多

网友A:
无刷电机就是好用

网友:
无刷电机 控制电路太复杂,出故障的几率应该更高了!

楼主:
无刷电机可以接正极或负极有的要加电阻可以最高速运行,,在个合适电压来控制转速,,就是一个档位的;或者用ne555自制,,我家里风扇驱动板多是自制的。没啥问题。

楼主:
扇叶很小个的。没啥风的。

网友:
电扇没有必要大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就是好用

确实是的

网友: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楼主:
现在无刷电机风扇正常大小多要300-400元,,淘宝无刷电机销路大热天多很好,,贵了大家多自制的。

网友:
原电机不就是无刷的吗?不是永磁无刷而已

楼主:
坏了啊,不转了

网友:
这个是海信的电风扇吗,调速开关可以利用上改成无极调速。

网友:
夏天一般是空调电扇一起开的。小电扇也够用了

网友:
这个看着不错

网友:
这不是已经过了电风扇的季节了吗?

网友:
可以封存,明年再说

楼主:
有空搞起来在拍图给你们看把。。在给一份 ne555做的调速,,板上一般买带驱动的。

网友:
风扇休息了一天。又上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