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一台不通电的惠普Cp1025nw彩色打印机/附维修手册

楼主:
前排提示:维修高压电源,小心触电,即使拔下插头,滤波电容也要先放电!
前排提示:维修高压电源,小心触电,即使拔下插头,滤波电容也要先放电!!
前排提示:维修高压电源,小心触电,即使拔下插头,滤波电容也要先放电!!!
可以用电烙铁插头接电容两端放电,多接一会,烙铁放电比较慢。
螺丝刀放电快,但是比较刺激。

正文开始:
某鱼上看到本地有台不通电的cp1025彩色打印机,据卖家描述之前是好的,最近通电不开机。
初步判断应该电源部分的可能性比较大,网上找到了这台机器的维修手册,维修成功可能性比较大,就收了回来。

机器外观就这样

根据维修手册,先拆掉机器的左右侧板,拆的过程没拍图片,也不如手册中清楚,就用手册中的截图了。
1是螺丝,2是卡扣,3是主体。后面几张图也基本是这样。左右侧板拆的时候先拆后面卡扣比较好扣。

主板、电源都在左侧。测了下主板的24v输入没有。继续拆后门、后下盖板

最后拆下低压电源板

拆出的电源板

背面

主要功能元件及芯片情况。常见开关电源,220V经过滤波、整流,再通过场效应管通断产生脉动电流,经变压器变换后产生24V的直流,这个主要应该是给驱动电机用的。然后24V再经过降压产生3.3V的电源,给主板上的数字电路和各种传感器用。

左下脚的继电器、晶闸管是控制220v输出给高压板用的。

测量电源板上的若干关键点,包括输入、输出、整流桥、滤波电容、场效应管等,最终定位在场效应管驱动电路部分。

芯片不知道是什么,标的2A16811,5541。测几个脚的电压,并顺着往前走线,找电源。

8脚最后顺着供电脚往前,摸清电流走向,最终连接到电容正极,如图。

测量各器件两边的电位,最终定位到R131电阻这块。两端电压300多伏,表明这个电阻断开了。

拔电、给滤波电容放电后测量测量电阻阻值超最大量程,应该是断了。
结合电阻色环、后面接的稳压管、芯片供电需求判断,应该是20k欧的0.5W的电阻(感谢chengzhi92提醒)。
拿出之前存货,找了个2个10k、1/4W的串联,功率相当。
拆完了测了下电阻压降大概1V左右,电流应该不大。稳压管两边电压差18V,到场效应管控制芯片脚上还剩了285V,挺高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也没看懂稳压管串联起来到底有啥用。
之后小心通电,测J204、J205的24V输出正常,J205的3.3V也正常,但是J206的3.3V输出为零。开始以为还有毛病,仔细排查发现J206的3.3V输出需要主板通过J203的7脚给出一个控制信号才会有输出。所以直接测的时候是没有输出的。
至此电源维修完毕。

重新装回,插电、成功开机,维修成功。
实在没想到这个电源板居然是电阻先坏,省了不少麻烦,更省了不少米。
顺道说一下,这个打印机有时候打印显示卡纸,或者一直在那不停的初始化(面板上的指示灯一直跑马灯式的闪),可能是后盖没盖好,那个传感器接触不是特别稳定,
要一劳永逸解决,可以拆下左侧盖板,拔掉后盖传感器的接头(J128),找个跳线帽直接插到J128上,就不会再提示了。
不过后续开关后盖都不会再有提示,也不会关盖自动初始化了,有得有失,自行斟酌。
附上打印机的维修手册和用户手册,供朋友们参考。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CP1025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2BlvLyM4xv7GdjkfwBQqoQ?pwd=b1qh 提取码: b1qh

网友A:
我也有台这个,彩色打印出来乌黑一片,用手一摸粉都粘到手上,感觉碳粉没有融化,不知道哪里问题,打印机坏了还是硒鼓有问题。

网友:
坏好几年了也没修,平时就用爱普生L4167和HP1020P了

网友:
孩子上学出去了也就基本不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台这个,彩色打印出来乌黑一片,用手一摸粉都粘到手上,感觉碳粉没有融化,不知道哪里问题,打印机坏 ...

是这样么的?
按说明可能是感光鼓接触不好,可以擦擦触点,看看行不行。
要是还不行,不想拆机就先换个感光鼓试试。

网友:
螺丝刀好评

网友:
有一台,报清洁故障,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B:
多少钱到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到手啊?

一张毛爷爷,感觉拆件可能也值了。
如果太贵了就不值得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张毛爷爷,感觉拆件可能也值了。
如果太贵了就不值得赌了。

一张毛爷爷的激光打印机修好了真值得

网友:
楼主高手,这个电阻断开的故障非常隐蔽,不仔细查很难查出。

网友:
技术性捡漏

网友C:
看色环应该是20K电阻

网友:
厉害.个人不太喜欢这种滚筒型彩机

网友:
这是硒鼓的还是喷墨的?

网友:
彩色激光打印机

网友:
这动手能力牛逼啊,谢谢分享维修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色环应该是20K电阻

我有点色弱,看颜色不太准。
你一说还真是,看来还得抽空拆了换一个电阻。

网友:
分享到网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