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艺16.8V充电器 如何改冲21V电池

楼主:
请教各位,这个16.8V如何改能充21V

网友:
光耦附近找431
没有就跑358电路分析它的稳压,再改参数
4串升5串应该是能改的

网友:
431上分压电阻加大

网友:
总觉得很麻烦,建议更换。

网友:
我有个东成20V2A的充电器,想接线出来充12V锂电池,不知道要怎么弄

网友:
充电器并不是改个电压就行了,建议没有稳定方案,自己又不懂的,别折腾这个

网友:
卖了换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