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自行车外胎用那种撬棒好

楼主:
网购不少轮胎还送了金属撬棒和塑料撬棒,之前一直用塑料撬棒因为担心金属撬棒会刮伤自行车轮框,不过去自行车维修店补胎一般师傅都会用金属撬棒的。

网友:
电动车铝合金轮毂补一次轮胎被修车的撬的狗啃的一样

网友:
老式自行车用铁的好,新式自行车尤其是品牌山地车塑料的我认为可以。现在粗胎的山地车很好上,那种老旧车26 1 3/8的轮胎最难上,拆难拆装难装。现在的山地车粗胎徒手都能装,拆需要工具

网友:
菜车就不用讲究了,反正也不值钱,怎么顺手怎么来。
如果是高档圈,还是用高硬塑料的比较靠谱。

网友:
看车,高档的用塑料的,再高档的用专用撬棒。
我们一般选铁的撬棒。

网友:
现在的自行车轮胎弹性非常好了,不用撬棍都能拆下来,这种塑料的就可以。修车摊纯粹为了了省事

网友:
铁棒相对比较耐用,想要省心,直接用保鲜膜包铁棒也能凑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