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多买的充电器,一次没用就坏了

楼主:
多多买的锂电池充电器 ,25元钱   到手后充电试了一下  没问题就没在充

昨晚拿出来再用就不能充电了,绿灯会亮,风扇一抖一抖的不会转,测量输出也是跳变(52-54V之间),跳变的时候伴随着有声音,大概一秒钟两次,eng  eng响    看外观没有损坏的东西, 这几个色环电阻量起来都没问题,电容容量也没问题,小白求教

网友:
为什么多多的东西质量差

网友A:
查了前级芯片二次供电的滤波电容了吗?

网友:
这个像是西普尔的做工。
目测是旧改新的。
然后你拍的照片实在看不清,少许的焊点像虚焊的。
你看下要不要先全部补焊下再说。

网友B:
装回去还能退货不?能退就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回去还能退货不?能退就退吧。

我找卖家  人家直接说仅退款   钱退给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像是西普尔的做工。
目测是旧改新的。
然后你拍的照片实在看不清,少许的焊点像虚焊的。

跟我有个老雅迪电动车充电器几乎一样   就是这个好像不需要接负载就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前级芯片二次供电的滤波电容了吗?

前级没查   后级的电容查了  电压也是这样波动   其他的我不会查了

网友D:
空载时亮绿灯,接电池后应该亮红灯,否则就是充电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载时亮绿灯,接电池后应该亮红灯,否则就是充电器有问题。

空载绿灯  接上电池还是绿灯    而且看电池也没充进去电      还有响声  肯定是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