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测个汽车电瓶

楼主:
前几天看到说汽车电瓶用两年就得换了,我也不懂为什么。今天测个自己4年多的汽车电瓶,我开的少,一年300公里估计都没有,全靠半月左右就用充电器直接在车上夹电瓶充电,常年如此,充电电费用极少基本可以忽略,骑摩托车多。显示建议更换,反正我无视,到发不动再换吧。电瓶是4年前自己用摩托车把旧电瓶搭着去汽配城换的,补了298元,上图片了。

网友A:
这个电池,充汽车电瓶,容量够吗?

网友B:
还有300多CCA,南方再用两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充汽车电瓶,容量够吗?

这个充电器充电瓶没问题呀,其实4A就可以,但我经常都是8A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300多CCA,南方再用两年没问题

就是南方贵阳,只要能发动,电瓶还存电就不用换哈。

网友C:
一年300公里不到?我可以免费帮楼主热热车活动筋骨

网友D:
一年不到300公里,是我的话把车卖了,有事的话DD,一年保险年审车船税停车费加起来都够三年打车费

网友E:
平时断电瓶负极新的半年一充基本没问题,现在两三月一充也可以了,不断电现在一月一充心点。我实测过平时开车时充电到电瓶电流一般都是不到3A最后降到0点几A。

网友F:
谢谢分享,争取用够6年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年300公里不到?我可以免费帮楼主热热车活动筋骨

开的少,确定开的少,要不是常用充电器补电,可能半年得换个电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年不到300公里,是我的话把车卖了,有事的话DD,一年保险年审车船税停车费加起来都够三年打车费 ...

还真没那样算过,有事时还是比摩托车好哦,不会被风吹风淋,出年继续交保险审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平时断电瓶负极新的半年一充基本没问题,现在两三月一充也可以了,不断电现在一月一充心点。我实测过平时开 ...

都在说断开电瓶负极,我就要杠一下,断开电瓶正极不是更好吗?负极搭铁,相当于汽车的接地,电气行业内接地是不允许断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时断电瓶负极新的半年一充基本没问题,现在两三月一充也可以了,不断电现在一月一充心点。我实测过平时开 ...

断电瓶负极嫌麻烦,还不如用充电器往车上电瓶上一夹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争取用够6年再换

尽量,尽量吧,有充电器,我是不会让电瓶亏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年不到300公里,是我的话把车卖了,有事的话DD,一年保险年审车船税停车费加起来都够三年打车费 ...

核武器了解一下,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

网友:
我的电瓶4s店检测说损耗40%了 没换 又撑了两年才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年不到300公里,是我的话把车卖了,有事的话DD,一年保险年审车船税停车费加起来都够三年打车费 ...

我和楼主的情况也差不多

你的账这么算没错,但用车时现找,总是很麻烦的

再者总会有个什么急事,或者逢年过节不好找车的时候

网友:
一年才300,要不10块包邮解君愁?

二○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都在说断开电瓶负极,我就要杠一下,断开电瓶正极不是更好吗?负极搭铁,相当于汽车的接地,电气行业内接 ...

这个地和那个地不一样吧?一般来说汽车是接不入大地的。
对于为什么都说断电瓶负,其实对我个人来都一样,我断负极就涂个方便,负极就一根线,正极头一般最少连着两根线,有些还多带个监测的小配件,防碍我拆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地和那个地不一样吧?一般来说汽车是接不入大地的。
对于为什么都说断电瓶负,其实对我个人来都一样 ...

电气中的地不只是狭义的“大地”,电气中的“地”可以是大地,也可以不是大地,比如飞机上也有要求接地,飞机上明显是没有大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