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小车遥控器坏了还能修吗?

楼主:
大家好,网上后配了一把一体的遥控器,原遥控器是与钥匙分开的,最近坏了,按了没反应指示灯不亮了,网上查了有可能是电源芯片坏了,网购一电源芯片RF60SC2换上还是没反应,会不会是电源芯片旁边的芯片080B-104HIP坏了,这芯片坏了是不是就没救了?麻烦大家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旁边那个好像是norflash

网友B:
芯片080B-104HIP  是个flash啊,要烧录程序的,那主控是哪个?

网友C:
有没可能是电容短路呢?

网友D:
看排线座,是不是还有一部分?

网友E:
RF60SC2不是电源芯片,而是单片机,里面有程序,你买的是空白的,咋能正常?

网友F:
换一个新的芯片看看

网友G:
这个14脚的不是电源芯片吧

网友H:
测试板上的电容电阻吧,集成块不容易坏,特别是那两粒白色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那个好像是norflash

我网上查了也说是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080B-104HIP  是个flash啊,要烧录程序的,那主控是哪个?

就这两个芯片,没有其他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可能是电容短路呢?

这个我也考虑过,因为电池电压被拉低,但量了没找出哪个电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排线座,是不是还有一部分?

没有哦,那个排线我猜会不会是外接烧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RF60SC2不是电源芯片,而是单片机,里面有程序,你买的是空白的,咋能正常? ...

万能淘宝说的是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一个新的芯片看看

那个RF60SC2已换了个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14脚的不是电源芯片吧

淘宝上说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试板上的电容电阻吧,集成块不容易坏,特别是那两粒白色的电容

懂了,我再查下,拆掉不知道会不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RF60SC2不是电源芯片,而是单片机,里面有程序,你买的是空白的,咋能正常? ...

这个说是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考虑过,因为电池电压被拉低,但量了没找出哪个电容坏了

排除法,拆一个测一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试板上的电容电阻吧,集成块不容易坏,特别是那两粒白色的电容

那个我测了,那两粒白色的估计是电感吧,拆了测都是导通的,拆掉量电池电压与没拆电压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