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两个石英钟芯,一个叫铃木,一个康巴丝。

楼主:
双11来了,看在价格的份上,花18元买了两个铃木石英钟芯,不带指针和电池的,
(买贵了,还有更便宜的15元两个带指针的。)

测电流118微安,符合指标。

++++++++++++++++++++++++++++++++++++++++++++++++++++++++++++++
下面拆开的是旧的铃木钟芯

测线圈电阻4.18K,是国产垃圾机芯的4倍。

下面开始装回去

马达转子

装好旧的,测电流90微安,比新买的省电,因为摔过,走时不准了,所以换上新的。

+++++++++++++++++++++++++++++++++++++++++++++++++++++++++++++++
下面是看巴尸(康巴丝)钟芯拆解

简洁的电路板是科技进步的象征,加上纤瘦的线圈,是工艺成本精简到极至了。

齿轮比铃木的少一级传动,线圈只有1K电阻,所以这个钟芯电流达到500微安,电池用不了多久就要换。
当你看时间的时候,发现它不动了,生不生气?实在没必要生产这种垃圾。
有坛友喜欢换8025,对于铃木钟芯来说实在没必要,因为它很准,一个月误差3秒内。

网友A:
现在即使有商标也不能保证是正品,山寨这些没啥技术难度

网友:
半年前买的3块多包邮的静音挺好好

网友B:
楼主方便发个链接吗?家里的钟实在是不行了换了8025也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方便发个链接吗?家里的钟实在是不行了换了8025也还是不行

马宝和PDD上都有,每个人的红包不一样,自己找吧,发现一个太阳1288机芯很便宜,淘特店名名驹相框....,这个也不错的.

网友:
这么便宜的

网友:
摔过,走时不准?
理由是?

网友C:
不带指针容易配上吗?好像针轴粗细各不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摔过,走时不准?
理由是?

我也不知道,拆过重装也不行,可能是机械故障,有时走着就停了,不可能是晶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带指针容易配上吗?好像针轴粗细各不相同的。

通用的,我也是用原来钟的指针。

网友:
该换就换吧,小钱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即使有商标也不能保证是正品,山寨这些没啥技术难度

这个"铃木"就是宁波一个厂家生产的,我之前提到过,但是质量不错也是事实

网友:
其实这个"康巴丝"的生产厂家和之前论坛上面推荐的佳丽机芯是一个,只不过这个康巴丝为低端产品,无聊了可以试试把那个旧的suzuki机芯线圈缠到这个机芯上面
另外还有一种线圈比这个"康巴丝"短一截的,那种功耗可以达到1000μa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用的,我也是用原来钟的指针。

通用的就是精工轴,12888的某些型号和rhythm的机芯的指针和精工轴不通用

网友E:
感觉现在的机芯像是都是一个工厂出来分别打的logo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拆过重装也不行,可能是机械故障,有时走着就停了,不可能是晶振吧。 ...

会不会是缺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觉现在的机芯像是都是一个工厂出来分别打的logo

把"感觉"去掉,这是事实
大批量从机芯厂家买是可以定制logo的,如果你愿意的话甚至可以给你的名字打上去
比如现在网上卖的所谓的"北极星康巴斯"机芯,只要是图1这个样子的都是福建吉邦电子生产的8848机芯(功耗280μa左右)官网链接(含详细参数)-> gb.jibangclock.com/product_details_2/119.html
图2这种康巴丝机芯是福建佳丽电子生产的,型号6262 官网链接(含详细参数) -> jialiclock.com/product-158004-323457.html

图1:

图2: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感觉"去掉,这是事实
大批量从机芯厂家买是可以定制logo的,如果你愿意的话甚至可以给你的名字打上去
...

现在网络发达,直接鬼子货,老聂说的好:鬼子货就是好!就是好!

网友:
这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