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Realtek RTS5735 +29R08T2AOCQH1 无法量产

楼主:
Realtek RTS5735 +29R08T2AOCQH1 无法量产

用RTS573任一量产工具提示需要18A,但18A打开了没有对应闪存选项,随便选了一个后量产后到最后一步失败变成0gb。
现在盘是可以认的,但多次量产还是无法成功,请问有对应的量产支持该flash型号吗?还是我量产的方法有问题。
量产工具来自(除了RTS5735还有其他):
https://github.com/18930395823/MPTOOLS/tree/main/Realtek/RTS5735(RM1135)

rtl_flash id查询信息:
v0.16a
Drive: 0(ATA)
OS: 10.0 build 19044
Model: Samsung SSD 870 EVO 1TB
Fw   : SVT01B6Q
Size : 953869 MB [1000.2 GB]
FwStr: [REALTEK_RL6643ZD0R3G5A_p_tN18AV5.16]
Controller: Realtek RTS5735
ATA: Get FWI failed! Error: 0x51
ATA: Get FID failed! Error: 0x51
Bank04: 0x89,0xd4,0xc,0x32,0xaa,0x0,0x0,0x0 - Intel 64L(N18A) QLC 1024Gb/CE 1024Gb/die
Bank05: 0x89,0xd4,0xc,0x32,0xaa,0x0,0x0,0x0 - Intel 64L(N18A) QLC 1024Gb/CE 1024Gb/die
Bank06: 0x89,0xd4,0xc,0x32,0xaa,0x0,0x0,0x0 - Intel 64L(N18A) QLC 1024Gb/CE 1024Gb/die
Bank07: 0x89,0xd4,0xc,0x32,0xaa,0x0,0x0,0x0 - Intel 64L(N18A) QLC 1024Gb/CE 1024Gb/die
Bank12: 0x89,0xd4,0xc,0x32,0xaa,0x0,0x0,0x0 - Intel 64L(N18A) QLC 1024Gb/CE 1024Gb/die
Bank13: 0x89,0xd4,0xc,0x32,0xaa,0x0,0x0,0x0 - Intel 64L(N18A) QLC 1024Gb/CE 1024Gb/die
Bank14: 0x89,0xd4,0xc,0x32,0xaa,0x0,0x0,0x0 - Intel 64L(N18A) QLC 1024Gb/CE 1024Gb/die
Bank15: 0x89,0xd4,0xc,0x32,0xaa,0x0,0x0,0x0 - Intel 64L(N18A) QLC 1024Gb/CE 1024Gb/die
Flash CE Mask : [----++++ ----++++]

Fabric Bad block list (bank0 only):

Later Bad block list (bank0 only):
Bank0 BB (Fabric+Later): 0 (0+0)

闪存芯片看起来是
29R08T2AOCQH1 但查ID是PF29F08T2AOCQH1
但用flashMaster 查看
https://fm-us.xfjportal.com/#/decode?pn=PF29F08T2AOCQH1
料号:PF29F08T2AOCQH1,厂商:英特尔,类型:NAND,容量:8Tb
位宽:x8,单元:QLC,制程:3D2 64L,代:1
同步:是,异步:是,片选:8,通道:2,Die:8,R/B:4
电压:Vcc: 3.3V, VccQ: 1.8V/1.2V
封装:BGA
控制器:SM2259XT, MAS0902, MAS1102, CBM2199E
注释:
更多信息:晶圆: 否, 无铅: 是
闪存ID:89D40C32AA00
由 FlashMaster 强力驱动 https://nand.gq

网友A:
开卡前点auto detect 不要自己手动找料号 料号没用
开卡模式改为clear all
重新开一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前点auto detect 不要自己手动找料号 料号没用
开卡模式改为clear all
重新开一次试试 ...

之前就是自动识别不行,发现自动识别的和实际编号不一样,而且板载是一颗flash,自动选择芯片后只有2和4可以选,就算选了2还是会变成4,显示容量是1024了,但实际开卡到最后一步就失败。

网友:
不会是黑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