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人给键盘装led、调整过显示器亮度吗?

楼主:
  房间比较暗,玩电脑的时候根本看不清键盘。
  想买一个发光键盘,但是考虑到可能其发光程度不可调。
所以想着是否自己可以在键盘上加装几个led。

后面一个问题是:我的led显示器,每次都是通过软件将亮度调到基本上最低。有人直接打开显示器将亮度降低一些?

楼主:
一楼自占,顺便问个问题:另一个房子里面没有宽带,但是可以用邻居的 WiFi。
  想问的是:假如房间电脑想上网,该如何科学利用这个WiFi?是直接在电脑上装 Usb网卡呢?还是用路由器接收这个WiFi,然后连接成宽带网线连接到电脑上去?两种办法各有什么优劣区别?

网友A:
买个机械键盘可以打开背光灯和亮度调节。现有键盘的话,可以直接连个USB的可调LED软灯条,做背光灯。
蹭邻居网,如果只是用电脑,用路由器和USB网卡都行。其中USB网卡性价比更高。
如果蹭网后,电脑和手机等也需要上网的话,选路由器。

网友:
我用5V灯带贴在显示器顶面朝后,电源接的电脑USB,朝着墙照,不建议把灯安在屏幕和人中间的区域。

效果就是稍微有点那么点用,房间不是全暗的,但是说要对眼睛像开灯那么友好那是没有的。

我个人选的是5K左右的色温,房间也有个这个颜色的大灯,不喜欢那种发白的白炽灯。

WiFi我不喜欢在电脑上用,尤其是这种别人家隔墙的,自家隔墙也就算了,别人家隔墙什么时候信号断了太正常了。你都要用了我觉得就随便了

网友B:
1.不是键盘要装灯,而是要提升环境光,不我眼睛坏得快,亲测
2.拉根网线过去装个无线路由,这样手机和电脑都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是键盘要装灯,而是要提升环境光,不我眼睛坏得快,亲测
2.拉根网线过去装个无线路由,这样手机和电脑 ...

我自己也有至少20年的经验:玩电脑的时候基本从来不开日光灯。键盘看不清楚的时候,我有时会用手电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机械键盘可以打开背光灯和亮度调节。现有键盘的话,可以直接连个USB的可调LED软灯条,做背光灯。
蹭邻 ...

刚刚在某宝上咨询了一个最大的卖家:回复说发光不可调

网友:
带背光的键盘大多数都可以调亮度,我还没见过不能调的。

网友:
机械键盘不是自带背光吗?

网友:
高端点的都带背光显示

网友:
显示器亮度和对比度都低于35%。拥有盲打技能,基本不看键盘,也不需要任何背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在某宝上咨询了一个最大的卖家:回复说发光不可调

机械键盘还是灯条不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键盘还是灯条不可调?

不知道。以前玩的都是低档货,都是购买机器的时候自带的

网友:
12v软灯条粘显示器下面或背面,串联lm2596或xl4015调压模块,可以调节亮度

网友:
直接弄个小台灯不就解决了

网友:
我用的UTHINK键盘是带背光的,用FN键配合上下键就可以调整背光亮度的,只是因为这货每次开机它都是高亮态嫌麻烦也就不再调了即使高亮也没多亮,我感觉外加LED照明貌似不理想,因为只有键盘上的字符透光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