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折叠/便携 洗衣机

楼主:
家里人买的小洗衣机,用来洗袜子,现在坏了。
买的时候就很便宜,拆开来看看内部结构。

顶视图,洗衣桶是收起来的,只看到涡轮。

打开的样子

拆开涡轮,电机只伸出个轴来。

控制按键

底部

内部结构,太简单了,直流12V2A输入,按键控制启停,电机带减速机构。
软灯带用胶粘到底部,透过塑料能看到蓝灯。
是内部减速齿轮磨秃了,带不动洗衣涡轮了。报废!

网友A:
这个也太简单了,肯定用不了多久,好像是玩具

网友:
就是个玩具

网友:
网上看到有人评测这样的洗衣机了,使用体验一般般。

网友:
那么小的电机,能带动啥

网友:
还可以利用一下,钓鱼折叠桶

网友B:
电机的橡胶圈容易坏,电机生锈,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橡胶圈容易坏,电机生锈,漏水。

电机还真没漏水,也没生锈
头上固定叶轮的螺钉生锈了,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太简单了,肯定用不了多久,好像是玩具

用了有将近一年吧。
使用频度不算高

网友:
玩具类,就是在里面简单把衣服在水里刷一下

网友:
第一次见,学习学习

网友:
还带有脱水功能。

假的。

网友:
妥妥智商税

网友:
这种好多都是防水有问题。

网友:
有点意思哦,质量过关就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