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金灶K6茶艺炉

楼主:
上次拆商铺拉了一车垃圾回来,当中有这个茶艺炉,水壶嘴摔坏,剩下机座也没用,今天就肢解看看里面结构。

楼主:
拆前通电试了一下,控制板是好的,先留着,其实也用不上。

网友:
这种板子基本是通用的,只要面板能对上就行...

二○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网友:
我刚好有一个这板子坏了,出快递费,发给我吧!

网友:
开关电源供电,比阻容降压的好些

网友:
我昨天拆了一个金灶单底座的,粗看金灶的底座接线定义与大部分品牌比如美菱、九阳、苏泊尔、荣事达的不一样。我有荣事达和美菱的水壶,用美的、苏泊尔的底座都可以加热,但是啊,因为感温头阻值不一样,显示的温度可能不准甚至少不开水。
下边是常见的底座接口定义,中间触点是感温头引脚,而金灶的中间触点是接地(与普通三触点电水壶一样)

网友:
楼主把水嘴拆了

里面有个水泵

网友:
我还有一个金灶小电磁炉,煮泡面非常好

网友:
留着也没啥用占地方

网友:
家里好几个金灶的,板子好的话建议挂咸鱼说不定能卖出去,这玩意设计上一旦供电出问题基本单片机会挂

网友:
金灶的配件不难找,马宝上买个壶也花不了几块钱

网友:
同事一个主板烧坏了,咸鱼60掏了帮他换上了
可以咸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