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华光D030-E多功能万用表校验仪没有输出

楼主:
D030-E多功能万用表校验仪没有输出,显示和档位都正常,就是电压电流貌似没有输出,电阻档位是独立的正常。
这个怎么维修,无从入手。。。有想玩的折腾的呼我,当配件处理

网友:
配件?多少钱出啊~

网友A:
显示和档位都正常 ------ 是不是微电脑控制的?如果是,电压电流貌似没有输出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顺藤摸瓜,倒查

网友:
看着没多少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和档位都正常 ------ 是不是微电脑控制的?如果是,电压电流貌似没有输出 应该问题不大。 ...

我了解了一下,那个调节器那里缺个手柄,听说没有那个玩意就没有输出。。。。。。

网友:
这个得骨灰级高手如不修老师才能修。

网友B:
可能是功放部分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功放部分出问题了

我了解了一下,那个调节器那里缺个手柄,听说没有那个玩意就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了解了一下,那个调节器那里缺个手柄,听说没有那个玩意就没有输出。。。 ...

这里有坛友也是找这个接口的定义,不知道他搞定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了解了一下,那个调节器那里缺个手柄,听说没有那个玩意就没有输出。。。 ...

不用手柄照样可以用啊,手柄相当于数控,而面板是电位器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手柄照样可以用啊,手柄相当于数控,而面板是电位器调节

你这台是有 外控内控选择开关的是可以不用外控的,我这台没有选择开关应该不行,不过已经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