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3台老曹送我的12v户外LED电源

楼主:
      前几天修好黄总送修的3台户外LED12v电源,刚修好超市老曹又送我3块损坏的LED户外电源。现在这种新电源很便宜,所以他们坏了基本上都不修,直接换新的,旧的就送给我了。本人受我堂伯当医生的影响,本着医者仁心的慈善之心,觉得损坏的这些旧电源就此扔掉拆零件太可惜了。于是抽空把这些坏电源修好了,我发现这种电源损坏基本上都是因为散热风扇损坏导致长时间爱你内部高温损坏。今晚上老曹又拿来一个这种电源。今天拿来的改天再修吧,毕竟这玩意修好也是放着吃灰。

就是这种电源

铭牌上的参数,基本上都是标注12v400瓦,33.3A

今天的主角,三个损坏的电源。

拆开的样子

打扫一下里面的灰尘

基本上都是因为里面这个12v  5015或者6015风扇损坏导致电源损坏

由于风扇损坏导致散热变差,最后导致300v大滤波电容鼓包、桥堆损坏

这是修好的样子

遇到这种电源,不管风扇是否运转正常,建议都要加注润滑油,这种电源散热风扇基本上没有加注油孔,我都是用手电钻钻孔加注

测试电源电压12.08v
这是背面,同时也显示风扇型号

维修结束,同时给大功率管涂抹导热脂

修好顺便清理净外壳

这是损坏的零配件,风扇由于都加注了润滑油还可以用就没有更换,因为 不是急着使用,所以没有更换新风扇,不然换了新风扇长期闲置,还是由于坏。
发帖完毕,感谢大家收看,谢谢

                                                                                                    西安众诚数码科技维修供稿

                                                                                                    2025.11.1

网友A:
高端智能保护功能体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
这种风扇散热好吗?只会增加湿度!

网友:
风扇闷在壳子里,散热效果有限。

网友B:
这类电源的风扇不知道是否是温控,温控的风扇理论上会很耐用的.

网友:
垃圾货啊,我也有一个,做工山寨

网友:
批量坏的感觉质量一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电源的风扇不知道是否是温控,温控的风扇理论上会很耐用的.

这种电源一般没有温控

网友:
风扇应该立着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端智能保护功能体现在什么地方?

高端智能是项目名称

网友:
这种电源,电容挂的概率特别高,还有就是电阻变质。

网友:
有风扇,排风孔呢?

网友:
这种电源本身工作环境恶劣,还加一个风扇更容易进灰进土,反而坏的更快。
不如外壳多做些散热翅片,加强对流散热,可能寿命长些。

网友:
修理一番,折腾折腾,还能用它几年。

网友C:
这货不像是正品,山寨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货不像是正品,山寨的吧?

本来就是杂牌,这种电源凡是写着什么智能,什么专用的都是坑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是杂牌,这种电源凡是写着什么智能,什么专用的都是坑货

还有工程专用,意思就是工程维保期之后坏就可以了。

网友:
外观看起来高大上

网友:
什么工程专用之类的,基本都是山寨装样子,这个里面做工还可以,只是风扇不合适,更容易进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