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英1.5-12V随身稳压电源拆解(XY-308-1200600)

楼主:
1.5-12V变压器可调电源

网友:
不能自停的

网友:
20多年前这种非常多...

二○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网友A:
这个是比较后期的产品了。用了317调压,开关切换分压电阻,还不错的。早期的这种电源,变压器次级有多个抽头,用开关切换,没有稳压。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带稳压芯片,但变压器次级多抽头,所以功率稍大,热量不大

网友:
古来的东西,20多年以前

网友:
这个还有稳压器!变压器也结实,以前我看见都是抽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比较后期的产品了。用了317调压,开关切换分压电阻,还不错的。早期的这种电源,变压器次级有多个抽 ...

正确,之前的都是直接变压器多组抽头经2极管整流出来,没有317

所以,这个还是属于这类产品精品了

网友:
算是不错的电源,不过输出端怎么不用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个电源不错,还有稳压模块。
用过没有稳压模块的,12V时空载输出在16V左右。

网友:
2000年以前的小功率冲电器了

网友:
有个317

还阔以

网友:
当年可谓是很先进的可调电源了,随身听一类的小电器用,省买干电池的钱了。

网友:
30年前很流行,电源电压会不稳定,温度比较高

网友:
以为是多抽头的变压器,呵呵上317了呀,就是负载电流怎么样呢?

网友:
看起来好有年代感

网友:
拍的很清晰电源很垃圾

网友:
200x年做设备时买过一批这牌子的小电源,有9V,12V的,内部用的铁芯变压器质量蛮好。

不知如今「新英」这厂还做这种铁芯变压器的小电源否。

网友:
这种东西太古老了。

网友:
还有简单的稳压,可以算好点的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