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MF14万用表接触不良了

楼主:
现在症状是时好时坏   不正常时 电阻档 X1  x10  和直流电压 没反应 电阻档x100和x1k 打表 轻轻磕一下又能正常        交流电压档一直正常.已经补焊过  请问师傅们 这种情况着重检查哪里

网友:
接触的地方要除锈了吧

网友:
转换开关的触点。

网友A:
这种一般就是接触件,特别是转换开关。

网友:
转换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老指针式表MF14,做工用料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就是接触件,特别是转换开关。

对,转换开关

网友:
感觉转换开关要不就是表笔接触问题

网友:
我没有MF14的线路图,只有MF10的,但它们欧姆档的电路应该是相似的,看那个粉圈框住的R21,如果R21有虚焊或内部接触不良,势必会造成X1、X10档无反应,X100、X1K档打表。

网友:
应该有焊点松动了

网友:
古董就是收藏的啦

网友:
收起,退休,回忆

网友:
拨盘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拔盘和表笔

网友:
这种现在都是收藏了,不用来干活吧。
我打算去收个

网友:
电位器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