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复小米15.6寸笔记本电脑(TM1802/TM1709)黑屏

楼主:
    同事一台15.6寸小米笔记本,使用三年多过保了出现黑屏故障。当初是我推荐,必须出手(死马当活马医)。
    机子外观正常,同事没觉得机子磕碰过。但观察屏幕局部有类似被污染的痕迹,怀疑屏裂了,但又觉得如果屏裂了,至少会显示吧,强光手电照屏也无显示。可正常开机,黑屏但HDMI输出正常(脑补一下),可见故障在显示端。

开机键指示灯关机状态下居然逞白色,是否点亮不明显。下图分别是关机与开机。

机子型号标签遗失,查询购买记录,型号为TM1802-BL

本文分两部分:维修、拆机细节。

第一部分:维修

拆D壳

屏线是40针EDP接口,根据座子三角标记,左起为1。由于屏线空了2针,下面的信号测试,按屏线1~38针记录。

开机,在线测屏线接口电压(未标出电压的是0V)。除了16.3V能确定为背光供电之外,其它各脚电压均无法确定其定义。

网上一番查询,找到一个30P、2个40P的定义,与所测电压根本无法对应,懵逼了!不了解针脚定义,不好判断是主板故障还是屏坏了。经过查询,找不到小米笔记本电脑图纸,再到TB上找卖图纸的商家,还是没有。

板号

只能另辟蹊径。经查,某些笔记本电脑出现黑屏,通过给CMOS电池放电可恢复显示。照做,奇迹发生了!机子有显示,但显示屏裂了,正是原来我看到有“污渍"的地方。测量屏线接口多个针脚已有电压,但关机后再开机再也没有显示!

CMOS电池在黑色塑料片下面

换屏需知道屏型号,拆屏分三步:1、拆下转轴合页螺丝将屏与主机分离。2、把装饰盖向右拉,拆出装饰盖。3、用薄刮刀慢慢插入屏框缝隙小心用力将屏框向外提起分离(内边沿胶粘、外边沿有卡扣)。

屏型号:中电熊猫生产的LM156LF1L

进一步查到屏规书。

请注意!屏EDP30脚接口有个三角标记,不要被误导认为是1脚,要按规格书是第30脚!

经测量,38脚屏线其中8脚连到摄像头、麦克风。
屏30脚与屏线38脚对应如下:

拆下的屏

买了一个京东方的IPS屏,背面两侧有较宽的金属护板,做工感觉比原屏好。

型号

拆装接口时,注意要断电,插上时插头的凸起要顶到座子的凹洞。插头的防脱薄膜如果粘性不足要再加一层。

顺利点亮

买了3mm宽专用胶带。装屏框时,为了保证屏框与屏贴合,要拆除旧胶带后贴新胶带。

开机后BIOS显示的型号是TM1709,与TM1802的主板应该是相同的,只是硬盘大小区别。

第二部分:拆机细节

强光下明显可见斑痕

屏厚度约3mm

屏+各种膜有7层

屏背面明显的裂痕

屏信号转换、多路电压转换、背光控制等芯片。

驱动板背面部分信号测试点

背光LED排线

单侧背光,LED侧面发光,36颗,9串4路,每颗2.5V。

驱动板与屏排线采用热压,左右各一条。

主板背面

以下是主板一些IC
供电开关控制器

EC

音频

输出HDMI电平转换

网卡

[总结]高密度的主板,业余条件下缺乏图纸、点位图,也没有备用屏或测屏器(600多元),维修屏故障不太容易。幸运的是采用CMOS电池放电后能短暂亮屏,从而确定屏裂了,要知道屏局部裂了并不能保证有显示。

END

网友:
这是个大活,点赞一下。

网友A:
从做手机那时候 ,我就对小米的电子产品感觉一般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做手机那时候 ,我就对小米的电子产品感觉一般般

所以我从来不买渣米...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日

网友:
详实拆解,感谢分享!屏裂明显,要修复电脑,看来只能换屏了

网友:
运气不错,不是啥疑难杂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从来不买渣米...

原来咱了一样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