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2块钱的LED

楼主:
本地中山产的辣鸡玩意儿,这些年一直在用红包买便宜的低功率LED灯,用料一年比一年省。省驱动,省灯足珠,连pcb都省了现在都是铝箔FPC了。直接一颗整流桥出来串俩电阻就完事儿,要不是整流桥是省不了的,不然肉眼的50Hz闪,这早省了。后来我就想买声控的和变光的总应该有驱动吧,要实现这些功能光俩电阻没驱动芯片的是办不到的。到手果然如此,整流出来电容滤波后1K电阻就给EG2000DA芯片供电了,找了个类似的EG2000B资料看应用居然直接供电,而且不用滤波电容,……这个灯实测3档都是5瓦,亮几秒都发烫,厂家大大的坏,全靠超电流发热凑功率功率都不足。资料没有改电流的公式,看厂家用的36欧电阻,我就并一个100欧,这时26欧试功率,功率6瓦加大了。于是拆掉原电阻换一个47欧的,再试功率4瓦。弄好后亮度并没有减少多少,原来多出来的电流都发热去了!亮几分钟还是太烫估计50度,都是玩个好奇弄懂了就懒得再搞了。

楼主:
这种灯珠为了省料一般是18V电压的,再也不是多年前那种3V左右的。14串。不知道如果超过17串电压都超310V了能不能点亮,加了17欧才降1瓦功率,如果想要灯珠不发烫我估计得80欧以上。

网友:
这灯是简约,用不了多久

网友:
用发烫来形容一点不过份

网友:
灯珠直接暴露太伤眼睛了

网友:
我家的这种蜡烛灯,坏的都是输出端电容,前几天修了三个

网友:
太便宜的都是走量推销的主打一个能用至于能用多久他又管的。

网友:
这种玉米灯有很多小厂在生产,主打的就是一个工艺简单,对技术要求不高,再把材料成本减下来,妥妥的廉价货。

网友:
有恒流的就已经很不错了,大多数几毛钱一两块的灯都是阻容降压直接点亮led

网友:
才2块钱,恒流驱动,能用一段时间也可以了。

网友:
便宜无好货啊

网友:
同感,一般用不了多久

网友:
现在的LED比以前耐用多了,正规品牌很少坏

网友:
图三是另外一款灯吗?驱动元件不少啊。

网友:
这种玉米灯亮度都不高。

网友:
2块钱不错了

网友:
还有更便宜的

网友:
有恒流的就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