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51-07贴闪迪15083求助改参数

楼主(2025-11-01):
群联的PS2251-07主控单贴闪迪15083 032G(19nm SLC,id 45DE91837A57,4ce 8die 16kpage,貌似没有土狗)贴上去识别报红,于是尝试改IDBLK_TIMING中的参数。
在winhex里先尝试用8H2H的参数改,改完闪存id又把8K改成16K,结果尝试开卡卡在Do Preformat不动。
然后再尝试用15167-64G(19nm MLC,id 453A95937A57,4ce 8die 16kpage)改,把参数里的MLC改成SLC,一样卡Do Preformat。
现在求助各位佬群联的参数含义,以及如何更改参数才能开出来。
或者求一个可以开这个颗粒的IDBLK_TIMING.dll,我目前使用的版本是1.5.10,换了几个版本也没有这个这个颗粒的参数。
万分感谢!

网友:
学习学习,我有个240g固态硬盘写入很慢,想搞一下

网友:
拆下来托平植球重贴,会不会是贴的问题呢。我由此贴上能认,Do Preformat不过,量产爆红,重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