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改电压以后能一直用可调电阻不换固定电阻吗?

楼主:
固定电阻阻值只能取特定值,没可调电阻电压准确?

但是听说时间长了之后有可能电压乱飞?调好一次不拧它可调电阻会坏吗。电阻是普通的3296蓝色的那种

网友:
书读得少,完全没看懂在说啥...

二○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网友:
改固定电压还是不要用可调电阻,防止电压变动。如果你能确保可调电阻阻值不会日久变动也可以

网友:
“调好一次不拧它可调电阻会坏吗” 会,我遇到过好几次,黄色旋钮那种,即便固定了旋钮,时间长了阻值依旧会有较大的偏差。
短时间用可调电阻替代固定电阻是可以的,长时间固定电压的话,还是用固定阻值好些。

网友:
长久使用定阻更稳定,短时用没事

网友:
可调电阻不要经常去搞

网友:
加个电压表头能直观看见,应该会放心些吧。

我的两个锂电池充电器都加了电压电流表,能看电压也能看功率。

网友:
如果是长时间固定电压的话,还是用固定阻值好些

网友:
调好一次不拧它可调电阻会坏吗 ------ 会坏!

网友:
其实楼主,你似乎被传染了一种不好的“坏习惯”,那就是通过可调电阻,调整电压输出。

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通过计算。最初我也和你一样通过可调电阻调压,往往调到合适的电压后就不想拆可调电阻了。现在想想当初这种方式就是错误的

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按照431的计算公式Vo=(1+R1/R2)*Vref,即(1+R1/R2)*2.5v。而R1和R2直接在PCB上寻找即可,还有后级若带LC滤波的话要高个0.3v电压,更本可以不用可调电阻,通过计算完全能够锁定固定阻值,并且你使用可调电阻的话,也分不清到底哪个是R1和R2,完全是乱调一通,最后只看电压对了就行,我认为这样很不严谨

网友:
最好固定电阻,电位器这种东西,不可靠,即使打了防滑胶,也怕它自己变阻值,毕竟是触点或滑牙接触电阻丝碳膜的设计,

网友:
长久使用肯定是固定电阻好,万一坏了电压突然变大,你的设备不就坏了

网友:
最好是改成固定的。可调不稳定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温飘问题

网友:
可调不可靠,即使你不去动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可能因为氧化接触不良等原因导致阻值变化,电磁炉里那个可调电阻就经常会坏

网友:
这种电阻非常容易坏!我遇到好几起,比如之前一个降压模块输出20V坏掉之后直接输出输入电压80多V,危害太大了!

网友:
不重要的地方可以用用,重要的地方还是谨慎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