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主板换CMOS电池

楼主:
十几天前电脑开机时出过一次小问题,显示CMOS校验出错云云。以为偶然,进BIOS重新设置一轮便好。
近几天发现电脑开机后时钟慢了很多,才想起可能是CMOS电池耗尽了。

打开机箱,万用表量主板上CR2032电池,只有0.76V。微星的主板,看来做得蛮好阿,电压能到这么低。
翻出几颗2013年买的天球牌CR2032电池,塑封纸板包装的,没生锈、漏液。万用表量得3.23V,换上。
换下的旧CR2032电池,过了几分钟后,万用表量其空载电压,回升到了1.几V。

不过对天球牌子印象不好。之前从嘉立创商城买过一盒十颗此品牌9V炭锌电池,给万用表备用的。存放几个月一年多后,两三颗已自放电耗尽;三四颗内阻几十~上百Ω,拆开壳发现乃其中一两节漏液变质。

AG13、LR10之类的碱性纽扣电池,似乎内部化学反应会产生气体,放在电子表、计算器里十几个月,大多会漏液,把小电器也搞坏了。
CR2032之类的纽扣锂电池就不会漏液。

网友:
漏液有化学腐蚀的原因,也有工艺材料的原因

网友:
上某多多买挺便宜的

网友:
主板上的电池可以用十年以上不知为什么后来换的用不到

网友:
电脑经常使用,2032电池是很耐用的。

网友A:
CR2O32有的可充电而有的却不行

网友B:
主板上的能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2O32有的可充电而有的却不行

可以充电的2032电池有ML2032和LIR2032,ML2032充满电以后电压是3.6V,LIR2032充满电以后电压是4.2V,不能用在主板上面。

网友:
CR2032之类的纽扣锂电池,我放了好几年,还是能用

网友:
好的电池能用10几年

网友:
主板上CR2032电池建议还是用新的比较好

网友C:
纽扣电池一般1.5v的都是碱性,和5号一样
3v都是锂电池,材料不一样

网友:
现在的电脑主板更新换代太快了,使用寿命很难持续到十年,所以安装在上面的电池不需要能工作十年的要求。

网友:
2032很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的能充电的

相反,主板上用的电池都是不可充电的...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纽扣电池一般1.5v的都是碱性,和5号一样
3v都是锂电池,材料不一样

我的印象中2032、2025都是3V的...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日

网友:
天球老牌子了,淘宝上可以红包买到sony一个的

网友:
电脑工作就给主板CMOS电池 充电。电池可以用10多年,电池没电了我随便上个2032,不管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印象中2032、2025都是3V的...

4位数(阿拉伯数字)的标识都是锂电3V。其他标识纽扣电池都是碱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