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彩色激光打印机,这是硒鼓漏粉了吗?

楼主:
一台好久不用的老惠普彩色激光打印机测试打印效果是这样,这是几种颜色的硒鼓的刮粉刀老化漏粉了吗?不换硒鼓能修吗?

取出硒鼓打开保护盖,硒鼓上确实有很多粉而不是硒鼓表面很干净的样子。

网友:
擦擦粉,,还不行就是挂刀。以前我不懂进后台调整电压景折腾

网友:
最好是换一台新机。

网友:
好久不用的,,,,粉受潮症状,,,,想正常有点麻烦

网友A:
看样子是硒鼓上的刮刀不好了,刮不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硒鼓上的刮刀不好了,刮不干净。

看样子
原装的鼓吧,还有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
原装的鼓吧,还有搞头。

是原装鼓,日本产,没灌过粉。

网友:
那么多竖道道,应该可以换新了。

楼主:
转印带清理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