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 DELL 的台式机电源

楼主:
整流桥在 那块小板上,没在 底下的那块大板子上。
最有意思的是 电源上的那个led 和按钮开关。用这个开关可以 短暂开机(松手就停的那种)
因为没啥用了,把电源上那些用不到的给硬盘供电的电线剪掉了,今天拆 发现可能剪错了。

网友:
光宝的电源,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戴尔的供货商还是不错的,现在电源太多了~

网友:
一堆ATX电源都没有时间去拆。。。大的小的,普通品牌以及做工很棒的都有,根本来不及玩

网友:
DELL的用料都很好

网友:
LITE-ON光宝代工的。

网友:
这个功率大点

网友:
也是名牌了不错

网友:
看着中规中矩,还可以

网友:
品牌机的电源虽然功率小,但真的耐用

网友:
大牌子电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
剪错了再接上呗...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日

网友:
用料不错,大品牌就是不一样,空间利用率太高了。整流滤波单独一个板子,π型滤波,共模电感,安规电容,压敏电阻,应该有的都有!!!散热用料也好,电源很不错,把线接好,再用几年没 问题!!现在300W的电源只能办公电脑用。

网友:
以前觉得是稀缺货,现在废品站已经是常见物

网友:
最大功率255W,做工不错,退出中国后就没了吧

网友:
dell的电压特别,不通用

网友:
光宝的手笔,靠谱。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

网友:
服务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