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络铁咨询!哪个实惠耐用

楼主:
想买个电络铁,焊台也行,哪个实惠耐用!谢谢

网友A:
t12淘宝有整套人家做好的diy的。现在数码显示感觉不错。不到100元吧。家里接地要好。还有这话题到工具区问比较好,,人家多热情。

网友:
买这个虎牌245,问店主领个100元券。。。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淘宝有整套人家做好的diy的。现在数码显示感觉不错。不到100元吧。家里接地要好。还有这话题到工具区问 ...

谢谢!!!!!!!!!!!!!!!!!!!!1

网友:
如果平时用得不多,只是偶尔焊一下,那就随便买一把20W~35W内热式烙铁够了。如果经常使用,还是搞一套具有恒温功能的焊台为好,想省钱可以DIY一套白菜白光T12,全部加起来50块钱以内搞定。

网友:
这个T12也不错

网友:
一般用用就白一个黄花烙铁就行了

网友:
还是买调温的好点,不调温的容易烫坏板子掉铜箔

楼主:
发到工具区了,顺带问个电源断脚问题,有图了!

楼主:
发到工具区了,顺带问个电源断脚问题,有图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560287-1-1.html

网友:
蜂蜜佬推荐的那个电烙铁还不错

网友:
这个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用了T12,再不想用别的东西了。

网友:
嘉立创开源广场签到,用积分免费兑换包邮到家,我兑换3个了

网友:
早期T12白菜就可以了,现在越来越不白菜了,普通使用数码显示、液晶显示没必要。

网友:
一般DIY买个T12就可以了。

网友:
之前用坏一把黄花调温的,后来买了吧35w的施力特907,用了10几年了,头子,套管都换过了,烙铁还挺好,新手只是玩玩建议买个最便宜的25w,35w就行了,最好是907,936这种兼容936的,多配几个头,我平时最爱用c2马蹄,小焊点也能搞定又比尖头接触面积大,不是散热太好的焊点都能摆平,t12就算了,头太和发热管一体,不不经济,一个t12头够买一把936了

网友:
用得多上焊台,偶尔用用几块钱的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是用t12觉得挺好的

网友:
用得多上焊台,偶尔用用几块钱的就行还不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