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为什么显示器大多用IPS屏?

楼主:
找了半天大多是IPS,还有的页面商品详情里写着VA,但图片上写着IPS,看样子以前是VA现在换成了IPS。不是说VA比IPS成本低吗,照理显示器厂商应该更喜欢VA吧

网友:
VA卖不出去,你愿意买还是我愿意买?

网友:
VA最大的问题是可视角度比较窄稍微侧面看屏幕色彩泛白。

网友A: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现在的液晶电视屏幕用的是哪种屏?

网友:
IPS技术成熟,成本相对比较低,VA屏辣眼睛,横竖屏切换都会有影响。

网友:
买家没有卖家精,成本的的厂家才会使用。

网友:
IPS技术成熟,成本相对比较低

网友:
现在OLED还未普及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现在的液晶电视屏幕用的是哪种屏?

液晶电视大部分是VA屏

网友:
IPS屏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现在OLED还未普及么?
LED对眼睛不好

网友:
IPS也叫硬屏VA是软屏

网友:
IPS也叫广视角屏

网友:
色彩好点吧

网友:
IPS技术很成熟了,量产良品率高,使得厂商能有效控制成本,所以产品应用得更多。

网友:
同样搭车问一个显示器的问题,我们单位在一排的系统运行监视屏,换了一台新的显示器,品牌是suma(中科可控),感觉比别的显示器显示效果,色彩鲜艳度都好一些,查了一下显示器用的是直下式背光技术,感觉用此技术的显示器好像不太多啊。

网友:
当年三星把技术封锁的的太死,自己又不给低端产品上用,而对手占据了大量市场份额,然后三星自己又不行了
有些卖出来的va产线都很落后,只能走低价路线,但TCL收购了三星一大部分面板业务,自己搞得HVA性能参数也不错的
本来TN IPS VA各有优缺点,技术本身上没有高低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