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小白咨询个电络铁以及荣耀笔记本电源断脚修复问题!

楼主:
(1)也就偶尔电饭锅啥等家用电器焊接,手里有个是家人单位带回来的,好像恒温的,超过1.5平方的线或者焊点大一点的话,基本难焊开,请大家推荐个电络铁,或者焊台啥的(不过也不明白有多大用处!),实惠耐用的噢,对了,络铁头有尖头和刀头之分,也不知道具体使用场景?求指教!谢谢各位了!
(2)荣耀笔记本66w笔记本充电器断脚(就从坐上滑到地上,绝对设计问题,华为的产品),扔了也可惜,我外接根线,可焊接老是不牢!

网友:
我也是想来学习的

网友A:
你这个烙铁好像烙铁头出来的太长了吧,一般这种烙铁出来只有2cm左右,你这个烙铁头缩不进去了么里面的太短了影响温度

网友:
这种烙铁修笔记本,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焊接不牢要处理下焊点 用刀片把焊点刮亮上锡  焊接的时候焊要熔化 这样焊接出来非常牢

网友:
关于烙铁,可以买80W数显调温内热的,配个大马蹄头应对大焊点。
充电器断脚可以从里面用铸工胶粘,从外面看不出粘贴痕迹。

网友:
你的烙铁头咋这么长呢?是不是自己拔出来了一截?

网友:
一般DIY使用买个T12就可以了。

有大焊点,比如焊接电动工具电池等金属触点,可以上JBC245,基本都100元左右能搞定。

网友:
你的烙铁头拔出太多了,传热距离那么长,所以尖端热量不够,先把它插回正确位置再说。否则,不仅仅是热量不够问题了,还容易烧断电阻丝。

网友:
楼上说的对,散热有点多。
要不就是最简陋t12.烙铁头两根28元包邮,控制器9元包邮,外壳自己做个,你看我帖子自己用刀刻个快插手柄,3元一根包邮0.5平方毫米硅胶耐高温线,电源自己找个24v3a的凑合用。

网友:
这种怕有静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烙铁好像烙铁头出来的太长了吧,一般这种烙铁出来只有2cm左右,你这个烙铁头缩不进去了么里面的太短 ...

还有这烙铁架是这么用的么???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日

网友:
家用焊活不多,不用买焊台,你手里的30W电烙铁就能应付一般的小活, 烙铁头有尖头,圆头,马蹄头,刀头之分,根据要焊接的物体选择合适的头子,刀头用来拆件好用,你再弄一把功率大一些的电烙铁就足够了。推荐下面是70W内热式电烙铁或者100W~200W木柄电烙铁。

网友:
笔记本电源焊接你这把电烙铁就足够用,要焊前用细砂纸打磨焊头,度一层锡然后焊接。
是的你的这把烙铁头伸出的太长。

网友:
烙铁头吃锡不错,塞进烙铁里去,留两厘米就好了。。。。。充电器本来换只脚的,接线就直接接到里边的线上吧

网友:
家用还是可以的 专业用的话可以买个 好点的

网友:
头上的螺丝拧松,把烙铁头插到底,会有改善,家用不焊精细活儿,买一个60瓦内热烙铁,936头的10几块钱,足够用了

网友:
烙铁头拔出太多,传热效率太低,尖端热量不够,通常1-2厘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