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试用WEMON(维盟)K21A小焊台

楼主:
前几天看到有款品牌叫WEMON(好像中文名字翻译成维盟)的K21A焊台在做活动,活动价118元:

感觉很划算。发帖问了一下坛友有没有用过这个品牌的:[工仪] 各位有用过WEMON的焊台的吗?

好像大家对这个都很陌生。想着价钱也不高,就买了一个,顺便发个拆机贴,挣点儿家元。

昨晚收到的,包装很严实,外面包裹了很多气泡袋。拆开就是包装盒的主体:

几面印着主要卖点:

打开就是合格证和说明书,焊台被泡沫保护在下面,隐约可以看到烙铁架:

说明书是中英文双语的,这个焊台可能也做出口 :

泡沫下面就是焊台主体,测量了一下三围尺寸,大约宽101mm,长104mm。侧面呈梯形,前低后高,前面高大约64mm,后面高大约90mm,这样面板大概与水平面有20°左右的夹角,方便使用时观看和操作:

后方就是电源线、烙铁插头和KCD1型船型电源开关:

下方有散热孔:

附件有烙铁手柄,烙铁头(C210-K,小刀头),防烫垫板:

给电源插头一个特写。之前以为只是两头的插头,没有地线。实际发现是欧标插头:

插头地线和烙铁头外壳连通,不过这电阻有些大啊:

不想换线的话,可以买个这种欧标插座转国标插头的转换座,实在方便地接地:

-----------------------------------下面是喜闻乐见的拆机环节-----------------------------------

拆机很方便,取下底面的4个脚垫,下面就是普通的十字螺丝:

外壳为塑料材质,厚度大约2.5mm:

底壳上就是电源,看上面的喷码,应该是12V 6A,今年6月30日生产:

电源输出电压为12V:

大家都比较关心电源的质量,给一些特写,总体感觉中规中矩,不过不失。输出端 3颗1500微法的电解电容确保瞬间大电流工作时及时供电,但15V的耐压也是刚刚够用:

上壳内部主要就是主板和插接件:

主板正面主要就是显示管和三个微动开关:

背面也比较简洁,显示管的手工焊接痕迹比较明显,助焊剂还留在主板上:

主板的一些特写:

-----------------------------------拆机环节完毕,下面是试用感受,当然,这个就比较主观了,每个人需求不同,感受肯定不同-----------------------------------

其实手头也有不少小焊台,前段时间趁着嘉立创免费打样铝合金外壳,就刚刚做了一个集成了工具架的外置电源小焊台,以及一个3串锂电池的小焊台,都是用C210烙铁头,正好可以对比一下:

集成了工具架的外置电源小焊台用的是比较流行的“九号技师”开源的控制板,按键操作。为了方便后方靠墙放置,我把所有的接口、插接件都放在了侧面:

3串锂电池的小焊台我在“创意DIY”板块发过帖子,就不再赘述:[工仪] 小巧便携的3串锂电JBC210焊台

WEMON K21A焊台因为电源线和手柄插头都在后方,所以无法靠墙摆放,距墙大概需要留出8cm左右的空间:

加热速度确实很快,基本符合盒子上宣传的“2秒化锡”,比“九号技师”开源的控制板要快一些,和3串锂电池的小焊台使用的大管版PLUS控制板速度差不多:

屏幕下面的三个按键,操作比较简单:
中间是菜单键,长按5秒进入设置,可以设置待机温度、待机时间 、休眠时间、系统声音及温度校准;
左右键调节温度,每按一下增减 5℃,长按可以快速增减。温度最低可设置到100℃,最高480℃;
烙铁不用时,插入烙铁架就进入待机,长时间待机就进入休眠;
面板下方是清洁烙铁头的海绵和钢丝球。
总体来说,使用和其他焊台没有太大区别,就不多废话了。

-----------------------------------做个总结-----------------------------------

优点:
1、整体小巧、简洁、不占地方。很方便电子爱好者放在书桌上,随手焊个小东西这种轻度用途;
2、价格便宜,物有所值。双十一活动价118元,包含了焊台主体、手柄、焊芯、休眠换芯烙铁架,防烫板等。和自己DIY一个C210焊台进行比较:咸鱼上购买“九号技师”开源的控制板2寸屏幕的一般是45元,使用便宜一些的数码管的控制板大约30元,手柄25元,焊芯15元,烙铁架25元,拆机电源15元、8838外壳15元,上面加一起就需要125元了,实际制作的时候可能还需要购买一些线材、插接件等等,花费会更多;
3、外观比较美观,比起千篇一律的8838铝型材外壳或者3D打印外壳,这种工业注塑制作的外壳总体观感还是美观协调一些的。

缺点:
1、外壳的塑料感还是有些重,而且容易被烙铁头烫伤。如果用铝合金CNC加工,会更显高档,不过价格肯定就上去了;
2、功能相对单一,只支持C210一种烙铁头,无法像“九号技师”开源的控制板那样提供对C245、T12等烙铁头的支持;
3、面板上的“换芯”板为摆设,从外面看,被休眠烙铁架压在下面,从内部看,没有线材和控制板连接。实际上应该是和休眠烙铁架短接在一起,“换芯”功能实际还是“休眠”。不过好在很少有人热插拔烙铁头。

希望厂家改进的地方:
屏幕下方中间的菜单键功能较为单一,仅仅提供了长按5秒进入设置菜单的功能。应该可以通过升级固件,可以像“九号技师”开源控制板那样,设置3个常用温度,通过短按菜单键快速切换常用温度。

-----------------------------------拆机试用评测完毕,求打赏,求家元-----------------------------------

网友:
2秒化锡,牛,这不用了可以立即关

网友:
这个看起来还不错啊1以前起码2.300的货

网友:
小焊台看着不错

网友:
看着还不错,欧标插头,是外贸货没卖出去吗

网友:
这个插头对应的插座,地线有根小圆柱,刚好插进插头洞洞里
要接地,换线,换头,,,,,,,还可以弄根一半圆柱一半扁插的金属,圆柱怼进插头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能插大万小万插座了

网友:
看着不错,价格也不贵,值得一试

网友:
价格很实惠,不错!

网友:
不错,前两天刚发了这个牌子的图,现在拆机图也出来了,看着中规中距,性价比还不错

网友:
收藏 抚摸的精品。

网友:
焊台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维修佬也有款漂亮的,只是价格翻倍。

网友A:
做工看起来不错,2秒化锡,有那么牛X吗

网友:
网购的都不便宜

网友:
感谢分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点可爱啊。,,

网友:
小巧玲珑  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看起来不错,2秒化锡,有那么牛X吗

JBC的几款烙铁头,C210、C245、C470等之类都可以做到2、3秒化锡,比T12要快。

网友:
今年我也弄了一堆烙铁与焊台,看来男人不到挣不开眼睛那天是不会停手的

网友:
2秒化锡,这是即开即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