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没有想到单片机坏了,5v供电正常,数码管,指示灯没有动静了

楼主:
水壶不加热了

网友:
电源检查过了吗?

网友:
再查查不见得

网友:
遇到过,一般是电源电路出问题把单片机带走了,淘宝找一下板子,应该能找到

网友:
没有看到明显的损坏啊,会不会是供电问题,本供电电路,按理说单片机烧了很容易烧其它元件的,只有单片机程序被破坏后,才会出现没反应的情况

网友:
只能找回原厂的。

网友:
假货宝上搜搜呗,这种基本都是通用的,只要孔位能对上就能用...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日

网友:
应该有对应的板子,换一个

网友:
会不会外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
同事有个电蒸锅,也是电源不好把单片机给带走了,结果是没办法修

网友:
检查一下驱动芯片供电

网友:
遇到过好几次,机子摔了就能坏,最后发现单片机坏了

网友:
看得不明显,不像炸了的样子。。。

网友:
看供电模式吧

网友:
单片机坏的机率很小,好好检测一下吧,少见

网友:
找原厂维修,要不换新。

网友:
买个新的吧,反正要换了

网友:
淘宝找板子吧,有配件商的

网友:
单片机坏了就没的修了

网友:
如果真的是单片机坏了,那就没法修了,这种单片机芯片几乎都被打磨了,资料都是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