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窗帘导轨变形,如何修复?

楼主(2025-11-02):
导轨两侧的间隙有些地方宽,有些地方窄,

轮子滑动不流畅
这种情况该如何修复呢

窄处不到4mm

宽处超过6mm

网友:
型材没法修只鞥更换

网友:
翘一下,将就用呗

网友:
弄个锐角的硬物,一点一点往里面锤,强行扩张开来,如果是窄的,边上包上毛毡,一点一点往里面锤。
这个调整宽度,全靠手上的锤,锤到服气了,才结束。
动手能力不强的,直接买个新的,别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A:
用锤子锤一下,不行就换新的,我的还没变型,只是轮子挂圈老化,给拉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锤子锤一下,不行就换新的,我的还没变型,只是轮子挂圈老化,给拉断了 ...

怎么锤?

网友:
有一种撬电动自行车碟刹片的类似卡簧钳的工具。可以试试看。

网友B:
如果是塑料件看能不能加热正形,如果是铁制敲一敲也能修复。

网友:
宽的调窄,窄的调宽不就行了

网友:
慢慢校正一下就行

网友C:
换了吧, 好点质量的, 静音滑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塑料件看能不能加热正形,如果是铁制敲一敲也能修复。

拿撬棒在里面扩一下,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吧, 好点质量的, 静音滑轨

你家用哪种静音滑轨?

网友:
用锤子锤一下,不行就换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家用哪种静音滑轨?

本地一家熟悉的老板,都是塑料的,包括滑轮,但是材料摸上去看起来很结实,老板说保用十年,窗帘拉起来很顺滑,听不到那种哗啦啦的声响

卧室飘窗用的塑料的,客厅用的类似铝型材那个样子,看起来挺厚实,质量都很好的

网友D:
弄个硬塑料片或者木棒用巧力撬一下试试,别用螺丝刀之类 的,那个太硬会伤害到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硬塑料片或者木棒用巧力撬一下试试,别用螺丝刀之类 的,那个太硬会伤害到型材 ...

塑料片不大行,使不上力气

用角磨机扳手当撬片用,孔扩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硬塑料片或者木棒用巧力撬一下试试,别用螺丝刀之类 的,那个太硬会伤害到型材 ...

螺丝刀太窄,没法扩孔

网友:
很简单,找只松木条修成你要的厚度垂直敲进去扳成3、40度从一头敲到另一头,嫌宽合适鱼嘴钳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