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电阻丝断了怎么接?

楼主:
烤面包片机的电阻丝断了,扁的电阻丝用什么接起来好。另外铆钉1把电阻丝压在云母后面的铜片上,以便取一部分电压供给控制电路用。现在铆钉电阻丝和铜片也不通了,可能是打火造成的。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整片更换吧

不要接续了

网友:
整片更换吧

不要接续了
给供应商一条活路吧

网友:
铆钉电阻丝铜片不通是接触的地方氧化,拆开刮一下重新铆接。另外电阻丝连接可以用铜片压接。

网友:
买一片新的吧,我原则是凡是大功率用电的一点不能将就

网友:
这个黄铜铆钉不太好找吧?

网友:
搞一段圆的接上去么,废铬铁芯上可以拆点

网友:
可以短接应付,长时间使用还是换新

网友:
换片,有成品的

网友:
求助:电阻丝断了怎么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60347-1-1.html

网友:
用一段电炉丝缠绕上去

网友:
凡是涉及用电安全的玩意儿就是换新。

网友:
刮刮再焊接?还是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
氧化以后打火,接上就行

网友:
这个没办法接

网友:
整体更换为佳

网友:
还是换新的算了

网友:
要是圆的电阻丝用钳子拧上即可,这个扁的接起来麻烦点。可以买一点不锈钢薄壁细圆管,例如,孔径1.6(大于等于电阻丝宽度即可),壁厚0.2的,然后找点或买点镍铬电阻丝,再找一个管状端子压线钳,把两根电阻丝头子放入管子,用压线钳压紧即可。

网友:
很久以前住单位宿舍,用电炉子做饭,两端的线头用几次就坏了(多股铜线连接电炉丝),后来用一段铝线过渡能用很久。建议用铝线连接以下试试,看这损坏位置,也是权宜之计

网友:
长时间使用还是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