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铅蓄电池充电器防反接电路的讨论

楼主:
我的电池是斯波兹曼60V的,原充电器电路如图

防反接电路是BT151单向可控硅,由于单向可控硅工作有1V左右的压降,所以充电器输出电压相应要提高1V,实测恒压74.8V,浮充69.8V。
手边有65N08N(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于是把单向可控硅换成场效应管,修改电路红线框内,拆掉Q5,并修改了相应偏置,保证G极有12V左右正向偏置,如下图

请大家分析,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

楼主:
答案藏在恒压74V与浮充69V切换细节,感兴趣的,分析后,我再给出试验结果

网友A:
感觉第二款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第二款比较好

我所以想用MOS管替代单向可控硅,是MOS管压降几乎为0,而单向可控硅压降为1V。但实际上代换后不能正常工作,在恒压74V充电结束变成绿灯浮充时,会出现绿灯红灯交替亮的现象,感兴趣的可分析原因,并提出改进方案

网友B:
防反接是有了,这防倒灌怎么解决,你这样操作顺序不对,先插电池再上电的操作也是有的吧

网友:
跟Q5,R26,R14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反接是有了,这防倒灌怎么解决,你这样操作顺序不对,先插电池再上电的操作也是有的吧 ...

实际上,单向可控硅电流只能由阳极到阴极,这就有防倒灌作用,使得电路中的BT151既有防反接,也有防反灌作用。但MOS管就是VGS电压为零关断了,因体二极管作用,也没有防倒灌作用。绿红灯交替闪亮,就是因充电器74V降到69V时,由于铅酸电池电压下降较慢,电压高于充电器输出电压,出现电流倒灌造成。
所有铅酸电池充电器,都必须有防倒灌,否则,输出电流取样电路工作不正常。没用可控硅的,一定有一个二极管防倒灌。
但对于锂电池充电器,由于充电方式不同,最后阶段是恒压充电,没有浮充阶段,也就没有74V降到69V这个过程,所有就不需要防倒灌。

网友C:
可控硅就相当是开关,而MOS管就要复杂得多,比如体二极管就不能防反接了吧?

网友:
第二款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就相当是开关,而MOS管就要复杂得多,比如体二极管就不能防反接了吧? ...

通了之后是双向的

网友C:
你是说可控硅通了之后是双向的吧?对啊(当然还有单向可控硅),可你要把电池接反了,它不通啊,这不就是防反接吗?MOS的体二极管可是在反接时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可控硅通了之后是双向的吧?对啊(当然还有单向可控硅),可你要把电池接反了,它不通啊,这不就 ...

到目前为止,我没见过防倒灌防反接用MOS管的(特指铅酸电池充电器),N沟道的MOS管接在负极上,体二极管存在不能防倒灌,可防反接。P沟道的MOS管接在正极上,体二极管能防倒灌但不能防反接。

网友:
对于铅酸电池充电器,用可控硅电路比较好;锂电池充电器用场效应管电路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