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MP-816 大容量4分区智能音乐播放器显示RTC ERRORR故障

楼主:
前几天合作同行张总拿来一台类似功放的机子,说是时间无法保存,并显示一组英文,问我能不能修,我说那就拿来看吧。后来,他拿来了,我一看好像是什么定时设备吗,经过询问张总,得知这玩意就是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的那个自动定时打铃器。问题是时间处于出厂时间,进入设置后调整后,按确定后就显示“RTC   ERROR”.好像几年前他第一次拿过一个这种机子,当时由于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所以当时是老虎吃天无法下爪。后来拿走找别人去了。想不到时隔几年后,又一次遇到同类机子同类故障。既然遇到了,那就开始维修吧,毕竟这几年钱不好赚啊。

于是就开始在抖音极速版上搜索(这几年遇到疑难问题我都是在抖音极速版上搜索,有时候比百度快多了),基本上都说是记忆电池不行了,由于当时拿来的时候反复开过几次机,所以拿来那一天,反复测量记忆电池电压正常。于是就暂时把这机子搁置,又过了几天,闲下来无事可做,看着衡水家维在抖音上发视频拆闲置的东西,我就想那就把那台机器继续维修吧。于是又把那个定时播放器拿出来,再次测量记忆电池发现电压为2.7v,与标注3.6v明显不符合。说明确实是电池故障,于是信心满满的下单买了电池。过了几天,电池回来了,在拆旧电池的时候顺便测量了一下旧电池电压,发现降到2.0v,更加确信更换新电池就会成功,于是就拆下旧电池装上新电池,开机再次调节时间,还是无法保存,依然显示“RTC  ERROR”。当时就泄气了,估计这下咱没辙了。可是闲得实在是无事可做,没办法,继续搜索,有人说是有可能是时钟晶振故障,但是手头上没有,咋办?那就再下单,最后再尝试一次,若是还是不行,那就放弃

今天下午晶振到了,于是插上电烙铁拆下旧晶振,装上新的时钟晶振32.768KHZ。然后开机调试系统时间,调整好时间好按确定,机器屏幕闪一下,当时不知道按确定后闪一下是啥意思。然后再按退出后,发现时间为正确的当前时间。至此历时十几天的维修终于圆满画上句号。

最好在咨询大家一个问题,由于经常要在网上买配件,请问网上谁家卖的功放大功率管质量比较可靠,不管是淘宝还是多多都行,麻烦大家给推荐一下可靠的商家,衡水家维说立创商城有大功率管,但是里面没有找到我要的功放大功率管。还往各位老师给推荐几家诚信商铺。在此先行谢过大家了。

整机外观

该机型号

这是机器背面,原先搞不懂这么个定时器电源线搞那么粗,后来才知道,这玩意要带功放等大功率电器

机器背面各个接口

具体各个功能端子

该机支持三路220v电压插座

这是准备更换这个记忆电池的时候

这是机器背面,想不到里面还有一张内存卡,不知道干啥用的

记忆电池特写

控制板全貌,这是更换好记忆电池后的样子

这是测量旧电池电压为2.17v

看这里面也没有多少东西,空空如也

从这个角度看,显得更加空荡荡的

这是修好的样子,这是当前正确时间保存设置好的正常界面

网友A:
背面的卡是保存音乐的吧,或者是机器的固件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面的卡是保存音乐的吧,或者是机器的固件在里面

一般不会存在这种卡上的

网友:
有时候有些故障很古怪,比如我的一台生物摇床显示器突然不显示了,后来厂家工程师来修了几次无果,正要准备更换主板时,又离奇好了

网友:
32768不起振故障?弄台示波器吧,得力的助手!

网友:
没想到居然是晶振的问题,话说这个几乎后面搞几个插座是真好

网友:
8025无用武之地?

网友:
居然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单位采购就喜欢这类外表看起来很高端,实际内部却又很垃圾的物品,懂得都懂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据说功率管买拆机的比新的靠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