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小山拆解:不知名蓝牙表头拆一块,貌似缺了片IC?有背光无显示,修不来

楼主:
自从购入一些蓝牙智能表头,算了小小折腾了一把。
除了上次的那些,后来又败了三个(全部都能开机使用,不过发现圆表头的计步数比较欢乐(咳咳,心率血压那些就更加不说了)),分辨率和待机时间还行。
这不,最近又弄了几块所谓的配件表回来练练手。。。

刚开始卖家说啥也不包,反正便宜也当赌运气呗,能有几块使用就算几块。
简单倒了一会,发现充电直接可以用的还是有几块的,有一些缺电池(部分换了电池就满血复活了,没毛病),有些则是显示屏有问题(触摸屏或内屏故障)。在下图做了一些标注
折腾好了的那些,日后慢慢发帖,选一些还有疑问的来学习

一块外观看着挺酷的,背壳有一道裂纹,试着充电夹上去没反应,看后盖是四颗螺丝固定,决定拿它开刀

卸掉螺丝,很快就看到内脏了。。。
背壳里还带有防水胶圈的,按照道理说配置不低。
屏幕背面有2021年7月出厂的标记,电池是一块482629,容量200mAh,出厂时间大概也是2021年6月。

估计电池挂了,果然测量几乎无输出,但是电芯直接量还是有大概3V左右,改天尝试用以前的万能充来激活试试
换了一块体积差不多的电池,依然无法显示,不过能够亮屏了。

而且按键也能听到提示音,不过系统遥遥无期。

仔细看看,与类似的另外一个型号的对比(第一张图里下面那个就是电池挂了,先试了用蓝牙耳机的长条电池能够正常工作,所以后来更换了蓝牙耳机充电仓的电池)。
好像这个主板少了一块IC(就是下图里面振子旁边那块两边有8条腿)?
有经验的坛友给看看呗。

HS6620

看PCB板中间似乎还有9个焊盘焊点,也可能是接地散热,但具体型号不确认

如果只是电池或者屏幕的问题,那日后找到备件更换就差不多恢复了。——事实上,目前手上几块就是这样凑活了,传说中的“拆东墙补西墙,移花接木”。
但是如果少了IC这类元件,那基本目前就没有拯救的价值了。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智能表哥一枚,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能表哥一枚,鉴定完毕!

宝石哥好久不见。
问一下,UV胶在固化前是否有导电性?固化后的散热与防水性能如何啊,我想尝试用UV胶灌满一块智能表的内腔,然后测试,哇哈哈。。。

网友:
整这么多表,山哥要做表哥了

网友:
拆东墙补西墙,移花接木

网友:
玩啥的都有啊,表哥

网友:
很多便宜的智能手表都是欢乐表,那心率步数血压是一点也不准啊……

网友B:
好像BIOS芯片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BIOS芯片没了

嗯,我也感觉板子上空余了两块,就像我以前那个冒烟的充电宝板子炸了螃蟹一样。
估计后盖裂缝进水导致短路炸了IC

网友:
容量不是标着300吗?你咋说200?

网友:
这表的做工和那个开源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