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量调整方法及电压数值乱跳是什么原因?

楼主:
手头的830B表,前段时间不小心用2000Ω档碰了AC220V烧了三个电阻,自己试着换上10K多圈电阻调整,基本修复。
左边R18约900Ω,是电压相关,没有基准源,用手头几个不同电压的3.6、3.87、4.15、12.04的锂电池一点点调整,使得20V档显示值与200V档基本上差不多即可,如20V显示3.87、200V显示3.9;
右边那个是电流的,接近4Ω,手头只有10K可调无法精确调整,回头等100欧可调到了再细调;
中间那个R11与电阻相关,但奇怪的是从1-9K都几乎完全不影响,但开路就不行调到约5k搁置了(没用兆欧电阻试)。
现在应该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手头的一个5V40A的卡关电源,用这个修过的表测量输出电压时,正量时电压时常乱跳,偶尔正常,表不沾手时好些,但如果手接触±极就完全正常,电源断电瞬间电压正常,还有±反接时正常。 量电池和手头其他几个5V、12V适配器也没问题(注:该电源应该没问题,该表烧坏以前和用其他表量都没问题)

网友:
估计要铲屎了。不过现在万用表不值钱,修不好就直接换吧。

网友:
是大品牌的就返售后吧,不然就换新。

网友:
你要用无水乙醇或洗板水把电路板焊接过的地方都清洗干净,还有拨动开关也要洗干净,主要还是有轻微漏电引起指示波动,请参考一下我的建议。

网友:
折腾830精神可嘉!不懂帮顶了

网友:
背面有没有比较器有的话跑下线路 估计跟相连的比较器也坏了 没比较器考虑更换鸡屎

网友:
电源的纹波影响

网友:
1换个变压器或者电池试试。
2用个指针表看看。
两个设备都不能排除问题的话,就无法确定了
我的830碰电蚊拍直接烧芯片了,数乱蹦

网友:
估计难以修复

楼主:
感觉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但不知为什么烧坏前没问题,现在这样了。
还有补充说一下:该5V40A电源为7500芯片的,我目前拆开的,测试接的可调电阻和电压表,引线都比较长,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波纹变大 (电源接的小电压表和另外一个万用表量电压值很稳定)

网友A:
如果不是为找乐趣才维修,直接换个新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为找乐趣才维修,直接换个新表吧。

算是乐趣吧 手头还有一个才花12元巨资买的人民电器自动表

网友:
扔了吧,不值得折腾

网友:
炮灰表嘛

再下一单

网友:
练手就不说了,经济上不值得,换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炮灰表嘛

再下一单

830B的表一块新的不到10元钱,都不够费事的功夫钱,以前我同你一样烧了两电阻,一个二极管修好了,那时值得修,现在人民币毛了,地下1元钱都没人捡。

网友:
逻辑电路坏了

网友:
楼上很多建议都是建议换新,表示赞同。花费时间研究损坏原因以及维修后可以获得一块维修过的小表以及维修经验。但是维修经验对专业维修人员或者售后才有价值,怎么看都不划算。50元以下的表,如果误操作烧了,就认亏吧,以后用防烧的表或者注意档位切换。除非楼主有毅力和空余时间默默钻研,求助成功的可能性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