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受不了你们的万用表改电池

楼主:
为什么这么简单好用的东西你们非要搞的那么复杂,又是升压方案,又是串并切换方案,又要加充电电路。这个东西3块钱,支持2节或者3节充电,用于2节试还送均衡功能,有人用这个改3串手枪钻的充电方案,不用带着累赘的专用充电器,用这个随便一个C口充电头就解决充电了。这个板子能终结以后 的9伏方块电池话题么?我的计划是给对讲机电池粘到电池壳子背面做充电一体电池。

网友:
还要考虑待机电流大小,要不然电池的电很快就耗尽了

楼主:
IP2326的手册,看看空载功耗是不是UA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IP2326的手册,看看空载功耗是不是UA级。

软包电池不耐艹.

IP2326是ua级别,但是组成电路板就不一定是ua级别了,要整体考虑而不是只看芯片,烂宝和屁DD便宜没好货

网友A:
芯片本身功耗决定了待机电流的下限
电路设计决定了待机电流的上限
我这边跟大佬改造的,实测功耗大概3-5uA
买的成品,设计者纯属二把刀,100uA左右
当然了,不是你这款

网友:
期待后续,看成品板的待机电流怎么样。
2串还带均衡,确实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本身功耗决定了待机电流的下限
电路设计决定了待机电流的上限
我这边跟大佬改造的,实测功耗大概3-5uA

万用表工作电压有一定范围,2s锂电完全可以正常开机工作。

加装一个切换开关,完全可以去除待机功耗的焦虑。

网友:
主要是耗电,以及折腾的成本

不然9V 碳性 或者 镍氢 挺好用的

网友C:
万用表,遥控器,门锁,鼠标都用电池,所以家里常备5号,7号电池,还是用电池省事。

网友:
我是小改装,两个10400锂电池+电池盒

网友:
刚看了下2.8元 好久弄来试下!

网友:
成品9V充电电池现在也便宜了……都没有改的欲望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工作电压有一定范围,2s锂电完全可以正常开机工作。

加装一个切换开关,完全可以去除待机功耗的 ...

我猜大佬们又要计算保护板的待机电流。都充电方案了还在乎这点电量,一年不充电的要求用一次性电池就行了,不用上充电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遥控器,门锁,鼠标都用电池,所以家里常备5号,7号电池,还是用电池省事。

...

最近买了两个这种,一个给无线键盘用,一个用来改3V设备,主要看着它的小巧和自带C口充电充电方便。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近买了两个这种,一个给无线键盘用,一个用来改3V设备,主要看着它的小巧和自带C口充电充电方便。 ...

给黑旋风内阻仪改装了一半的电池,准备AB胶粘起来一体式,买的这个1650磷酸铁锂电池内阻很好,原来买的5号铁锂都是60毫欧,这个三只都是19毫欧。

网友:
你这个恐怕更受不了吧?还要去买这个板,还要看看邮费问题,自耗电这怎么个情况也不知道。最简单就是两个电池串上就完工,1分钟搞定。如果电池有500mah再加上使用频率低点,一年以上不用充电。一两年拿出来冲一下,还要加充电改充电干什么?一个鳄鱼夹不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IP2326的手册,看看空载功耗是不是UA级。

不小心下了附件,回复挣家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小心下了附件,回复挣家元

装一个:半导小芯
平时查资料很方便

网友:
经常使用的改造一个挺实用

网友:
直充电池,也是只是将升/降压和充电电路集成进去而已,性价比不高,感觉还是自己加上去更划算。3400MWH?折算下来,不到1000MAH吧?